求助坛友:半桥整流后电压要升高11V,怎么计算电容?

楼主(2023-11-08):
半桥整流后直流电压是220*0.45=99V,要达到110V,想并联一个耐压400V的电解电容来提升11V左右电压,可行吗?

负载是大电感类的负载,500W-2000W之间,电容值怎么计算,请教坛友们,有这方面的公式或者经验吗?

网友A:
负载功率恒定不?如果不恒定估计不太行。

网友B:
??这里并不并电容,电压都是310v去了

交流电半波整流输出一样是满电压,只不过少了一半波形。99v是有效电压,不是实际波形。不要和变压器中心抽头电压搞混了,想得到110v电压只能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功率恒定不?如果不恒定估计不太行。

负载功率是500W-2000W的范围,每次接好了不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并不并电容,电压都是310v去了

交流电半波整流输出一样是满电压,只不过少了一半波形。 ...

兄弟,你搞错了,全桥整流加滤波电容才是311V,

我这是半桥整流,没加电容,平均值电压是99V,直流挡位万用表测量到的电压值

不信你自己搭个电路,用万用表的直流挡位去测量,就是99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搞错了,全桥整流加滤波电容才是311V,

我这是半桥整流,没加电容,平均值电压是99V,直流挡位 ...

万用表滤波了吧?
用示波器观看,应该只有 最高电压到 311V的正半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滤波了吧?
用示波器观看,应该只有 最高电压到 311V的正半周。

你用万用表的直流档能测到311V的波峰电压?

网友:
注意平均电压与峰值电压。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检测 的是平均值,要是用示波器检测,会看到电压峰值……后面的器件耐压要考虑最大值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