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GE浏览器越升级越差,只要不关闭,就越用越卡

楼主(2023-11-08):
以前感觉edge还是不错的浏览器,这1,2个月随着浏览器不断升级,体验越来越差。只要不关闭,就越用越卡顿,关掉再打开就能恢复。同一时刻,Chrome浏览器打开相同页面就流畅许多。

网友:
没感觉,目前用的挺好,分页和翻译这些小细节用的比chrome好,chrome就上外网的时候用了,其他时间用的比较少

网友:
看看内存。这家伙挺吃内存的。。。。

网友:
切换了edge后,chrome基本在角落里面吃灰了。

网友A:
火狐国际版
许多好处待挖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狐国际版
许多好处待挖掘

+1 尤其是英文ESR版

网友:
火狐国际版+++
手机也是这个浏览器
偶尔不兼容情况下才会开edge

网友:
下载完成以后,就一直死住很长时间,关了系统自带的的杀毒也不管用。最后,重装了系统(不是重装edge),目前还好。

网友:
chrome现在就丢一边吃灰,根本不会想起他

网友:
办公室的i5和宿舍的R7电脑都是edge最新版、天天用没发现这种问题;挺流畅的

网友:
我是用EDGE,觉得很好用。刚开始是有些卡顿,原因是公司电脑安装了无耻的国产杀毒软件,天天把你的浏览器搞到卡到崩溃,然后弹窗说”检测到你的浏览器崩溃了,是否下载XXX浏览器”之类的无耻提示。后来把杀毒软件一卸载,EDGE无比顺畅。

网友:
EDGE挺好的啊,打开网页速度还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