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判断智能卡线圈有没有短路?

楼主(2023-11-08):
接到一个测试需求,判断印在软板上的线圈有没有短路(相邻两圈).  应该是智能卡产品
用万用表测试阻值很小.
有几个问题
1  用精度高的万用表比如 五位半,四线制方式可以测出来短路吗?
2 通交流电,测感应线圈的电压可以测出来短路吗?
3LCR测电感能测出来, 其中的短路吗.

楼主:
如果测量电路的方法不好测,可以通过机器视觉来判断吗?

网友:
除万用表外的方案似乎都可行,机器视觉是效率最高的

网友A:
大电流,4线制,高精度,一样搞得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4线制,高精度,一样搞得定。

我觉得不太确定这种印刷(?)工艺厚度一致/均匀性

网友:
如果短路后电阻变化不大不好测量,电感量是不是变化比较明显,改为测量电感

网友B:
测电感量很容易测出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电感量很容易测出短路的

国外的设备可以隔空测量出智能卡天线线圈的阻抗,Q值不知道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测量电路的方法不好测,可以通过机器视觉来判断吗?

国外的设备可以隔空测量出智能卡天线线圈的阻抗,Q值不知道怎么测量出来的,价格贵

网友:
用电桥,交流直接测出电感量、Q直。

网友:
给线圈提供一个脉动电压,下面放个感应线圈,测量感应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国外的设备可以隔空测量出智能卡天线线圈的阻抗,Q值不知道怎么测量出来的 ...

用数字扫频仪,峰值两边 -3db 就知道带宽。和峰值算一下Q值不就出来了。 数字扫频仪大致1万不到就能搞定。 或者用带输出源的频谱仪也能干

网友:
这个不是用图像放大检测的吗?好像是安装在机器上面,检测完就打芯片,再测试。记得有个坛友,要把温度传感器集成在上面。

网友:
测谐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数字扫频仪,峰值两边 -3db 就知道带宽。和峰值算一下Q值不就出来了。 数字扫频仪大致1万不到就能搞定 ...

数字扫频仪是什么东西啊?是网络分析仪。还是频谱分析。

网友D:
还是直接q表吧,给个能谐振的频率信号直接读取q值就行了。其实给能画出这块板肯定是知道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直接q表吧,给个能谐振的频率信号直接读取q值就行了。其实给能画出这块板肯定是知道怎么测的 ...

都是按厂家照葫芦画瓢,不懂的,Q表是什么?国外设备是上下各一个板,待测线圈放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