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打不开提示格式化怎么办?教你怎么恢复U盘数据

楼主(2023-11-08):
【U盘打不开提示格式化怎么办?教你怎么恢复U盘数据。-哔哩哔哩】 https://b23.tv/ShoeJ6a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

网友:
diskgenius  有工具 可以直接查看文件

网友A:
Flash类的存储介质,由于算法的原因,很难恢复出有用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类的存储介质,由于算法的原因,很难恢复出有用的数据了。

能科普一下为什么?

网友:
固态硬盘(SSD)数据恢复有多难?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757577

部分摘取:

固态硬盘就不一样了,这是因为它的写入和擦除的原理决定的。固态硬盘的写入单位为块(block),但擦除单位为页(page),一个页会包含若干块,所以擦除时会连带无辜的数据一起擦掉,所以就需要把受牵连的数据移到别的地方,再擦除整个页,也就意味着不能原地改写。与此同时,固态硬盘有写入寿命的限制,为了防止某些块频繁擦写而迅速损坏,因此引入了负载均衡,平时硬盘会经常挪移数据,那么挪了之后,物理地址和LBA就不能一一对应了,这怎么办呢?于是就引入了LBA和物理地址的映射层,也就是FTL(Flash Translation Layer),用它管理你的数据,每次挪移、修改、擦写后,它也会发生变化。

为了提升性能,固态硬盘运行时FTL是在缓存中更新的,然后定期写入硬盘。如果某次FTL更新但未及时写入硬盘而断电,那么这次修改就会无效。如果FTL写入硬盘时断电,就会造成FTL内容不完整而损坏。FTL也不能频繁写入硬盘,毕竟硬盘容量越大,FTL也就越大,写入也会耗时,频繁改写也会有损固态硬盘的寿命。并且固态硬盘也会出现坏块,如果坏块出现在FTL区域,那也会造成FTL损坏。

不同厂家实现FTL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有的FTL会存多份备份,坏了一个还可以用另一个恢复,有的就只存一份,坏了就没了。有的固件可以静置一段时间让固件扫描硬盘数据来恢复FTL,有的只能掉盘躺平。FTL一旦损坏,就没人知道你的数据存在哪,该怎么读取,自然也就无法恢复了,也许闪存芯片并没有损坏,但拆下来用设备直接读取也只能读到一堆无意义的乱码。

固态硬盘数据恢复其实就是跟各厂家FTL算法的斗争。因为FTL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厂家又会融合各种自己的技术,提升性能也好,保护自己的商业机密也好,总之FTL算法千奇百怪,恢复的方案也是各不相同,其中的算法厂家是不会告诉你的。各厂家的固件开发水平各不相同,数据恢复的难度也就不同。有的厂家提供各种成熟的SSD方案,甚至连固件源码都给你放出来,采用这些方案的SSD相对比较容易恢复;有的厂家只生产SSD,从来不对外开放方案,固件都是自己开发,这种恢复的难度就很高。不过这些大厂的硬盘质量还是有保证的,损坏几率相对较小。

网友:
楼主位的情况只是文件系统有损坏,恢复数据不难。 难的是Flash本身损坏,或者主控固件挂掉,基本没有恢复的可能。

如楼上所描述,现在固态硬盘和数据恢复基本上不就要想了。
以前机械硬盘时代,文件误删除或快速格式化,文件还躺那呢,轻松恢复,现在的固态盘支持TRIM指令,操作系统会在后台调用这个指令,执行后没用的数据会切底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