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批量生产ABS(PC)的电子外壳,侧边开孔是否能生产出来

楼主(2023-11-08):
小弟最近在公司里做电子外壳设计,由于没有开过注塑产品。 今天粗略地设计了一款 塑料的外壳。 图片放在下面:

这是一个电子外壳的顶部壳。  因为设计的时候要考虑生产是否能量产,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生产的问题,  有开模经验的兄弟帮我看下问题:

1.  类似于上面的这种外壳,  一般拔模角度设计成多少比较合适??  1° ? 还是 3°?

2.  顶部外壳 的侧边有开孔的 , 这样设计 出来的stp 。 工厂能生产出来吗??     我考虑到 磨具是 上磨  + 下磨 压合,    但是侧边 开孔  不就无法实现了吗??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 塑料产品 侧边是有孔的,难道是后加工?? 按道理不应该会后加工,应该是脱膜+ 喷漆就能做好了)

3.  目前我做的产品是一款  类似于 家用机顶盒的 塑料产品。   一般注塑 用 哪款材料的?  材料的选型有什么讲究??

4 . 求一个 江浙沪 + 广东的 靠谱的 厂家 进行生产,  前期生产一次的数量大约是 1K 个(后期公司里销售的好,大约是10K/每月) ,  产品的大小是  15cm * 15 cm ,这个生产量 是否有比较靠谱的厂家可以接这样的业务? 帮忙推荐一下靠谱的信息,如果 达成合作微信打200 红包。 谢谢啦。(也欢迎 实战过注塑,有经验的兄弟加我微信)

5.  设计文件如下:  这个不是最终量产的文件,我只是在设计中先要把 FDM 的思想考虑进去。  类似于 pcb layout的思路,  塑料产品 设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stp文件:

网友A:
侧面孔模具可以抽芯,只是模具价格比较高.注塑模具要考虑塑料冷却收缩造成的平面塌陷.

网友:
1、斜度1°够了
2、可以实现,侧面一般是用滑块侧抽芯
3、材料方面我设计的都是开关电器,以PA、PBT、POM居多,类似的外壳我们用PA6,或者ABS
4、不便说
5,我们要求模具厂家先发方案,主要包括:材料确认、材料收缩率、零件纹理、分型线、浇口类型、浇口位置、顶杆分布、水路

另,你的外壳怎么固定,没有卡扣也没有螺钉固定柱,难道是用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孔模具可以抽芯,只是模具价格比较高.注塑模具要考虑塑料冷却收缩造成的平面塌陷. ...

有道理啊。  如果是  10*15cm 的盖子。  厚度2mm , 会有塌陷的风险吗??

另外有没有靠谱的生产厂家 推荐?

网友:
塌陷是综合考虑的,比如内部柱的位置和转角等。

网友B:
对侧开孔,这个模具有点麻烦的,2头抽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啊。  如果是  10*15cm 的盖子。  厚度2mm , 会有塌陷的风险吗??

我朋友应该可以做,私信我吧

网友:
外行人不懂:开孔可不可以通过2个盖子的组合来实现,避免滑块。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不好看.每边半个孔拼成的孔并不完美,除非这个孔是挡住的.

网友C:
另一面的孔是斜的,PCB怎么放能让连接器这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面的孔是斜的,PCB怎么放能让连接器这个角度?

嗯,这个只是示意图,     要说明的是 生产的可行性。 类似于 FDM的设计。

实际量产  孔位 都是要精确调整过的

网友D:
找大厂,拔模角度和塌陷收缩量都可以预先设置,大厂会给你处理好。。。就是单价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大厂,拔模角度和塌陷收缩量都可以预先设置,大厂会给你处理好。。。就是单价高点 ...

大神 有推荐的吗??    外壳行业还没有  jlc 这种标准化的公司 可以放心生产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有推荐的吗??    外壳行业还没有  jlc 这种标准化的公司 可以放心生产哈 ...

没有了,早都不联系了,>5年,阿里巴巴找下

有很多大公司,只是接的是公司对公司的订单,B2B

你要是能找到业务员,可以加进去一个单,因为现在业绩都不太好

人本轴承,这个大的上市企业,集团2万多员工,,我定做的非标轴承就找的业务员,排期3个月,

你可以前期用通用外壳CNC开孔,做个简易的固定夹具就可以开工了

网友:
多加点注塑方面的QQ群,换着关键词搜,加群看看,

还有,抖音搜,多搜点关键词,在私信,查公司资质。。。也能找到

我做过铁基-粉末冶金(齿轮)模具费3K,铝型材挤压模具3K(30150国标铝型材,满10t返还),失蜡铸钢件,单件2公斤左右,每款2K模具费,尼龙注塑件1W,这个最贵因为带脱模和啥电机,水泵等,

还有些步进电机,无刷电机的支架,冲压模具,前期都是激光下料,弯折发给我样品,后期就模具一次冲压成型,

至今只有沧州的失蜡铸钢件的模具都给我了,其他都没有给我,说不是我的资产

网友E:
我大概会选择整体注塑,再CNC的方式。这种CNC做个模具,超级便宜也超级快,精度和效果应该比一次注塑来的好,整体成本可能也不会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大概会选择整体注塑,再CNC的方式。这种CNC做个模具,超级便宜也超级快,精度和效果应该比一次注塑来的好 ...

按道理如果不塌陷的话。一次注塑件 精度肯定比cnc来的好啊。cnc有个夹具安装的误差。生产1w个。整体精度应该比注塑差很多吧。注塑基本不需要人工干预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道理如果不塌陷的话。一次注塑件 精度肯定比cnc来的好啊。cnc有个夹具安装的误差。生产1w个。整体精度 ...

都开专用模了,就不要再用后期加工的方式了,后期加工那是每一个都要装夹清理,直接拿到就用才香,除非你是几款不同开孔共用一个外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侧开孔,这个模具有点麻烦的,2头抽芯

这种两边滑块的,还不如开成上下合模,从中间分开
带滑块的模痕比较难看,处理好了价格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两边滑块的,还不如开成上下合模,从中间分开
带滑块的模痕比较难看,处理好了价格上去了 ...

滑块的模痕可以做到盒子内部,外面看不出来。
不知道你说的中间分开要怎么分,但合模有合模线不好处理。这个模具简单抽芯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应该可以做,私信我吧

论坛已经无法发 私信了。 兄弟,你那边能生产朋友 能不能加我 v :    153  五五 七 1 29八6

网友G:
这个很常规,开孔用滑块,这种外壳自己画个图,然后拿这图去模具厂让模具工程师帮处理下,这种侧面开孔的一般要加加强筋,内部的电路板最好事先做一个成品,要不然安装时有冲突要返工,曾开过一个三进二出的vga分配器盒子,就是按上述流程开的,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常规,开孔用滑块,这种外壳自己画个图,然后拿这图去模具厂让模具工程师帮处理下,这种侧面开孔的一 ...

谢谢兄弟的 有用信息。  再次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