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稳压到-3.3v有什么芯片吗

楼主(2023-11-08):
这种怎么操作

楼主:
补充下,我是用于提供ad7124高精度电压采集的正负压。对噪声有要求

网友:
XC6902N331等一大堆负压LDO
看具体要求

TI一大堆低噪声的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直接用运放输出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直接用运放输出这个电压

·用基准电压 加双运放产生一对正负电压

网友:
不差钱的话,ADI的LT309X系列,对应的正压芯片是LT304X系列,行业内最高水平的LDO

国产共模半导体,仿照他们的内部结构出了正压芯片GM120X系列,负压的好像没出,不过实际咋样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直接用运放输出这个电压

电流大的话再加个三极管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的话再加个三极管 @@

字数补丁 @@@@@@@@@@@

网友:
估计比你年龄还大的LM317总听说的多了吧,对应的负压LM337。。。

网友:
出售lm337,每只1w欧元

网友C:
印象中78系列是正压线性稳压器,79系列是负压稳压器,没记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78系列是正压线性稳压器,79系列是负压稳压器,没记错的话

这个系列不满足lz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78系列是正压线性稳压器,79系列是负压稳压器,没记错的话

LM317/LM337对应可调

楼主:
我需要低噪声的

网友:
给你推荐几个我常用的吧
adp7182
tps7a3001
lt1964
lt3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