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管交换机可以控制NAS是否连接到外网吗?

楼主(2023-11-08):
手上有TP的网管交换机,带手机APP控制,但我没用过。
手上还有刷了老毛子固件的主路由器。

想实现的功能是在需要的时候,通过手机APP或者老毛子路由器,实现NAS设备的外网关断,但是此时在内部局域网的其他电脑可以正常访问NAS。
有对这种场景熟悉的坛友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路由表里把NAS的路由限制在内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表里把NAS的路由限制在内网就可以了

试了下,把NAS加入到路由器的黑名单居然就可以了。黑名单的设备居然依然能获取内网ip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把NAS加入到路由器的黑名单居然就可以了。黑名单的设备居然依然能获取内网ip ...

直接把nas加入黑名单就可以啊,这时nas只是上不了外网,和内网还是联通的。你这样搞也挺好,不用的时候断网,防止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