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和MDK都不用的话,还有啥好用的IDE吗?

楼主(2023-11-09):
由于大家都懂的原因,MDK IAR都不能用的,当然,我以前也从来没用过哈,对的,没用过!!!法务别盯上我。
大家还有啥推荐的吗?我常用的芯片是GD32的,还有一些国产的小众的品牌

网友:
GCC,但凡有点志向和实力的国产厂家都会支持。

网友:
坚决gcc啊

网友:
visual studio + gcc 香

楼主:
我们目前是eclipse+gcc,感觉还可以,VS CODE目前在我们公司基本没法用,可惜了

网友A:
GD32是全兼容的吗?全兼容的用cube啊

网友:
我现在用embed studio。

网友B:
自从试用了Vscode 都没用MDK快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点不习惯,坚持一阵子就好了,现在写程序快很多。有时写写python,一个平台搞定。

网友:
SEGGER Embedded Studio 对于非商业应用,全功能免费  适合个人用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GD32是全兼容的吗?全兼容的用cube啊

不是,推荐用原厂库

楼主:
请教下,vscode调用的编译器是啥,支持gcc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从试用了Vscode 都没用MDK快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点不习惯,坚持一阵子就好了,现在写程序快很多。 ...

这软件对c的友好没的说
编译单片机  这方面  是外加插件吧    功能和mdk比起来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软件对c的友好没的说
编译单片机  这方面  是外加插件吧    功能和mdk比起来如何 ...

由于我一般都是用STM32的MCU,我所以用的是VSCODE+ PIO+ Arduino框架,常用的轮子一般进菜单搜一下就有了,特别的要去github找,不行就自己写。
听说仿真设置比较麻烦,所以戒掉了,一些调试信息用串口print一下就好了,也不是特别影响,得益于代码提示,写得快很多了。除了STM的MCU还有其他类型的芯片,国产的没弄过,像楼上说的用GCC就好了。
这个VScode用了你就会上瘾。插件又多,什么都可以做,上个月搞python,连数据库客户端都有插件,很爽。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困难点,用久了就知道香了。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D:
用vscode的,可以考虑Embedded IDE这个插件,可以导入MDK/IAR,甚至各类GCC的工程,支持调用mdk/iar或者gcc进行编译,支持调用openocd进行仿真
8051/AVR/STM8/Cortex-M/MIPS/RISC-V都是支持的 基本一把梭了
https://github.com/github0null/eide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vscode的,可以考虑Embedded IDE这个插件,可以导入MDK/IAR,甚至各类GCC的工程,支持调用mdk/iar或者gcc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万能的VS Code,能搜到很多教程,可能遇到问题,要折腾一下。
我昨天用VS Code配arduino环境,遇到找不到arduino tools,才发现新版本的插件不支持IDE要用CLI

网友:
mdk工程转gcc ,有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E:
我用Qt编辑,编译还是用传统的,不懂vscode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Qt编辑,编译还是用传统的,不懂vscode怎么设置

请教大神,QT如何打开工程的文件目录呢?我也只要编辑就行了,能跳转,转到定义,之类的就行,之前就发现QT挺好用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编辑GD的工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由于我一般都是用STM32的MCU,我所以用的是VSCODE+ PIO+ Arduino框架,常用的轮子一般进菜单搜一下就有了 ...

请教VScode搞python比pycharm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vscode的,可以考虑Embedded IDE这个插件,可以导入MDK/IAR,甚至各类GCC的工程,支持调用mdk/iar或者gcc ...

真是好东西啊,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说 vs+visualgdb是最佳组合
但是如果 vs code能有图形化的显示插件 就能上了

网友:
调试仿真,还是mdk  iar好用,其他的都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VScode搞python比pycharm如何?

那肯定是pycharm 爽啊,但是出于版权的问题,你难道一年就用几回就买1年的授权吗?VScode将就用着吧!

补充:
在家里用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vscode 就是带插件市场的记事本编辑器

安装 C++,python 插件后,命令行调用编译脚本即可。 build, debug 按钮可以关联gcc

网友G:
GCC 也一样可以用J-LINK工具调试吗?
还是只能串口打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vscode的,可以考虑Embedded IDE这个插件,可以导入MDK/IAR,甚至各类GCC的工程,支持调用mdk/iar或者gcc ...

谢谢分享,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GCC 也一样可以用J-LINK工具调试吗?
还是只能串口打印啊。

可以参考一下:

解决 CDBUS Bridge 小概率死机的问题 - Linux 环境开发调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5632-1-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G:
GCC 也一样可以用J-LINK工具调试吗?
还是只能串口打印啊。

用了GCC 你还惦记着J-LINK , 你这是对开源世界的亵渎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了GCC 你还惦记着J-LINK , 你这是对开源世界的亵渎 ;

哈哈哈, 请问GCC都是怎么调试的?

网友I:
我一直用eclipse+gcc, 不用eclipse的工程管理, 用Makefile.

好处:
1. 不管开发什么平台, stm32, stm8, avr, 51, espxxx, win32, 全部都是一样的操作手感, 不用切来切去.
2. 不依赖eclipse, 临时进命令行手动make一下, 也完全能用.

总之, 工具是给你服务的, 不能让工具骑在你头上. 如果离了哪个工具就干不了活了, 那最好是别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 请问GCC都是怎么调试的?

stlink, gdlink, daplink
配openocd

楼主(2023-12-10):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用eclipse+gcc, 不用eclipse的工程管理, 用Makefile.

好处:

我发现eclipse编译之后会生成全套的makefile文件,然后我就在命令行make -j6 all编译了,可以编译了。但是如果没有eclipse,光是给我make工具 gcc工具 cmake工具,vscode,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编译我的工程,求思路,或者视频教程……mcu是一个cortex-r5的内核,非常小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发现eclipse编译之后会生成全套的makefile文件,然后我就在命令行make -j6 all编译了,可以编译了。但 ...

不要让eclipse生成Makefile, 自己从头写一个
第一次肯定很麻烦, 不过只要写好一次, 以后就简单了, 只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就行了.

以及, 不要看视频教程, 太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让eclipse生成Makefile, 自己从头写一个
第一次肯定很麻烦, 不过只要写好一次, 以后就简单了, 只要在 ...

感谢指导,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