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ynq7020 uboot下怎样加载fpga比特流文件

楼主(2023-11-09):
命令如下:
fatload sd  0 0x4000000 system_wrapper.bit.bin
fpga loadb 0 0x4000000   2055776

错误如下:

楼主:
有搞过的么 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A:
只用过pynq z2,用的python加载比特流
类似这样
https://blog.csdn.net/schwarzer_w/article/details/103629296
也是7020,7010系列的芯片
建议好好看看提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pynq z2,用的python加载比特流
类似这样
https://blog.csdn.net/schwarzer_w/article/details/10362 ...

你这个感觉参考作用不大。

我是想从uboot修改环境变量后启动。

网友B:
在板子上试了一下,fatload sd不行,应该使用fatload mmc。
另外,加载的bit文件应该是vivado生成的原始的bit文件,不是处理后的bit.bin文件。你需要首先把原始的bit文件放到sd卡的boot区,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fatload mmc 0 0x4000000 system.bit
fpga loadb 0 0x4000000 0x3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上试了一下,fatload sd不行,应该使用fatload mmc。
另外,加载的bit文件应该是vivado生成的原始的b ...

好的,谢谢  我下周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上试了一下,fatload sd不行,应该使用fatload mmc。
另外,加载的bit文件应该是vivado生成的原始的b ...

我把环境变量修改成
bootargs=console=ttyPS0,115200 earlyprintk root=/dev/mmcblk0p2 rw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rw
setenv bootcmd 'fatload mmc 0 0x4000000 system.bit  && fpga loadb 0 0x4000000 0x300000 &&run $modeboot'
saveenv

貌似bit没跑起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