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7.0.9 释放,可以下载了

楼主(2023-11-09):
国内的三个镜像下载点:

https://mirrors.cqu.edu.cn/kicad ... ad-7.0.9-x86_64.exe
https://mirror.tuna.tsinghua.edu ... ad-7.0.9-x86_64.exe
https://mirrors.aliyun.com/kicad ... ad-7.0.9-x86_64.exe

使用者注意:

- KiCAD 7.0.x 经常遇到莫名崩溃

  由于插件 SDK 启用了新架构,有不少 bug 未排除,在启用了一些插件后容易崩溃。
  如果不安装或尽量少装插件,可以减少崩溃的现象。

- 使用中经常卡死

  大约 99.9% 是微软拼音的锅,在设置中将微软拼音改成兼容模式可以解决。

============
KiCad 7.0.9 版本
============
作者:The KiCad Development Team
发布日期: 2023-11-08

KiCad 项目很自豪地宣布 7.0.9 版错误修复版本。 7.0.9 稳定版包含关键错误修复和其他次要错误 自上一版本以来的改进。

可以找到自 7.0.8 版本以来所有已修复问题的列表 在 KiCad 7.0.9 上 里程碑页面。此版本包含几个关键错误修复,因此请 考虑尽快升级。

版本 7.0.9 是从 7.0 分支组成的,具有 从开发分支中挑选了一些变化。

适用于 Windows、macOS 和 Linux 的软件包已经可用或将可用 在不久的将来。有关指导,请参阅 KiCad 下载页面。

感谢所有开发人员、打包人员、图书馆员、文档编写者, 翻译人员,以及帮助实现此版本的其他人。

更改日志

常规

修复孤立的锁定文件。

关闭对话框后,将焦点设置回主窗口。#15603

在 OpenGL 画布上绘制零大小的矩形。#15850

修复打印为 PDF 时大小为零或太粗的矩形。#15862

防止在绘制到 HPGL 时总是填充矩形。

修复了在 HPGL 中绘图时连接到圆圈的随机线。

提高位图缓存性能。

在发布版本中不显示整数溢出错误。#15529

原理图编辑器

修复更新符号时崩溃的问题。#15715

修复放置符号时崩溃的问题。#15728

导入第三方原理图时不允许文件覆盖。#15570

实现特定于指令的标签形状的打印和绘图。#15650

处理字段网格中翻转的水平和垂直对齐方式。#15677

支持包含数值数据的数据库列。#15662

修复了加载带有符号的原理图时崩溃的问题,该符号具有包含 {slash} 而不是 / 的 anme。#15791

在命中测试字段时处理理由。#15722

修复了符号重新映射对话框中的权限不足消息。

修复了加载带有 ERC 标记的旧原理图文件的问题。

符号编辑器

重命名符号时同步值字段。#15621

重命名画布符号时更新标题栏。

执行符号“另存为”时同步值字段。#15647

从画布保存符号时处理只读库。#15519

在库树面板中显示空库。#15875

模拟器

修复使用电流源时小信号交流模拟失败的问题。#15626

在引脚定位“参考”窗口中包含 spice 模型注释行。#15660

不要在 spice 模型编辑器中将空字符串转换为“0”。#15871

PCB 编辑

导入Altium PCB时不要创建重复的层名称。#15583

将翻板状态保存在自定义预设中。

修复了在单层视图模式下仅选择图形轮廓线的问题。#15284

扩展画布的边界大小。

修复了更换板时搜索崩溃的问题。

修复导出 GERBER 文件时崩溃的问题。#15782

修复了 s-expression 使用中点时某些情况下的错误圆弧。#15694

修复自定义规则评估器中的错误。

Altium 对象不导入禁用的层中。#15586

如果显示网络名称,则对通孔和焊盘执行完整的高对比度更新。#15657

修复了所有图层上未连接过孔的渲染问题。#15329

PCB图纸文件在“另存为”上的正确路径。#15551

修复单机版应用程序 3D 插件路径解析。#15322

从第一个鼠标拖动位置开始测量,而不是从鼠标单击位置开始测量。#15623

修复计算调音长度时的错误。#10614

修复了翻转电路板视图时损坏的图纸渲染的问题。#15768

修复了在设计规则中找不到的通过尺寸给出选项递减的问题。#15774

改进了难以选择封装的问题。#15813

修复导入 Eagle 开发板时导致多边形缺失的回归问题。#15829

减小用于绘制椭圆形的笔宽,以便在生成钻取图文件时获得更好的外观。

翻转区域时,在适当的图层上恢复填充多边形。

修复了运行 DRC 时边缘切割层上零长度线的崩溃。#15865

不要在阻焊层上产生意外区域。#15847

添加新层时,不要更改盲孔/埋孔层。#15856

修复了在缺少钻孔令牌时通过孔垫加载的问题。

修复了使用长度调整工具时的崩溃问题。#15874

修复在白色背景上移动足迹时不可见的老鼠巢渲染。#15841

遵循自定义规则中顶部和底部铜层的自定义层名称。#15835

在STEP导出叠层高度中包括阻焊层。#15632

修复了在内层上选择区域并减少铜层数时崩溃的问题。#15866

不要将轨道布置得比 DRC 允许的更紧密。#14898

修复 DRC 崩溃。#15853

修复了将封装链接到外部库时崩溃的问题。#15797

修复了使用“将区域复制到图层上...“,如果原始区域有多个铜层。#15916

修复了执行封装奇偶校验 DRC 时的误报。#15917

修复了在高对比度模式下难以选择封装的问题。

修复布线时推搡损坏的问题。#15840

不要对参考映像运行 DRC 检查。#15932

封装编辑器

在库树面板中显示空库。#15875

修复复制和粘贴所有对象时崩溃的问题。#15930

Gerber 查看器

修复了 gerber 文件扩展名通配符区分大小写的问题。#15877

3D 查看器

修复某些 3D 模型的崩溃。#15336

计算器工具

正确的传输线导体损耗计算。#15873

命令行界面

修复双倍文本变量替换。#15765

Windows 系统

更改路径分隔符的变量替换。

Bump wxWidgets 和 Curl 版本。

macOS 操作系统

修复外部文本编辑器命令失败。#15326

修复了使用停靠栏菜单退出时独立模式崩溃的问题。#15024

网友:
昨天刚 7.0.7 升 7.0.8
不过我系统要升级 7.0.9 估计要等至少半个月

网友A:
导入非kicad原理图,包含中文名称的层次图无法导入,修改为无中文,导入正常,另外,原理图里包含Ω、±等符号,导入变乱码

网友A:
另外,导入非kicad电路板文件,更换封装后,规则检查报封装和库副本不符的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导入非kicad电路板文件,更换封装后,规则检查报封装和库副本不符的警告

现在习惯了用英文注释等,可以减少不麻烦。另外电阻值单位习惯用R表示,也方便不少。

再就是导入文件确实不靠谱,一般就检查一下管脚定义layout等看一下,真要导入后用它,我宁愿再重新画一遍。不过还好,目前都是kicad工程,不需要各种导入导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非kicad原理图,包含中文名称的层次图无法导入,修改为无中文,导入正常,另外,原理图里包含Ω、±等 ...

由于开源软件使用的很多上游库是不能处理 Unicode 字符的,所以这个问题大概率在很长时间内无解,

除非有人能投入巨大的资源从源头开始处理,或者等这些上游库在版本更替中慢慢开始使用 Unicode 字符。

网友:
试试
7.0.8试了下,崩溃了好几次。

网友:
Kicad 7  , JLCEDA 你追我敢。 都越来愈好用

网友B(2023-12-31):
为什么我的没有导入非kicad原理图那个选项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没有导入非kicad原理图那个选项了呢?

需要从kicad软件安装目录下打开 eeschema.exe,不能从工程的原理图导入。

网友C:
请教下有KICAD 7.0.9 ERC检查的时候提示错误。电源输出与电源输出的引脚已连接,按照提示将电源与PWR_FLAG连接还是提示这错误。
再请教下在层次原理图中只在主图中电源标志连接一次就可以了吧,次图中不用这样连接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有KICAD 7.0.9 ERC检查的时候提示错误。电源输出与电源输出的引脚已连接,按照提示将电源与PWR_FLAG ...

1.原理图的ERC比较讨厌,电源输出和连接电源输入相连,两个电源输出连在一起就会报错。这个输入输出定义还不是在原理图里面实际的电源输入输出定义,而是在建原理图封装的时候那个管脚的输入输出定义。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纠结这个,也希望能做ERC检查,导致把所有的封装管脚都改了一遍,输入输出,但是在某个原理图里面是做输入,在另一个原理图里面可能做输出,发现类似这种检查没有太大意义。后面所有管脚都设置成无源,就可以屏蔽这种输入输出管脚检查的问题。另外也不再做原理图ERC检查了,真的忘了画什么它也检查不出来。所以基本上不用这个功能了。
2.这种电源标号属于全局变量,在某一页定义好了,在别的页都生效。如果只想在某一页有效,需要做局部变量,我习惯用label来表示,如果需要传递到别的页,用页间连接符来传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原理图的ERC比较讨厌,电源输出和连接电源输入相连,两个电源输出连在一起就会报错。这个输入输出定义 ...

这个改电源脚有些麻烦,主要要是太多了,我试试看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电源脚有些麻烦,主要要是太多了,我试试看哈。谢谢

改成无源的可以屏蔽这些输入输出方向问题。多画画,后面就会知道信号以及电源流向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电路设计要求了。
所以采用top to down的方式设计可以减少很多信号流向出现的问题。如果所有电路放在一页上面,通过label连接,稍不注意,就可能丢了网络,而且调试电路的时候,不方便查找信号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