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哪款手机或者软件可以获取相机的原始照片的?

楼主(2023-11-10):
现在手机一般都有2-3个后置相机,但是都内置了算法把获取的图片美化(例如美颜),我想直接获取每个摄像头的原始照片不知道哪款软件可以做到?  或者自己编android程序也行,但发现没有对应的资料!坛子里能人多,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这是网红美颜杀手的app吗

网友A:
百度到的:

苹果手机拍照存储格式一般是JPG格式,但是iPhone 12 Pro和更新的型号里,会多了一个ProRAW格式的照片,它是将RAW格式的信息和iPhone图像处理技术结合。

RAW是一个照片格式的一个称号,它和JPEG、PNG、TIFF等一样,是专门指照片的档案格式。而RAW是一种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的格式。它保留了所有感光元件上搜集的原始信息,包括:曝光、白平衡、色调、颜色、风格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到的:

苹果手机拍照存储格式一般是JPG格式,但是iPhone 12 Pro和更新的型号里,会多了一个ProRAW格式 ...

这个是raw格式,我是想拍照时控制某一个相机拍。。也就是说我想单独访问手机后置3个摄像头中的任何一个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到的:

苹果手机拍照存储格式一般是JPG格式,但是iPhone 12 Pro和更新的型号里,会多了一个ProRAW格式 ...

意思是说无缘无故的手机里面对了一倍的垃圾占用空间?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