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模拟IIC使用宏与自定义函数操作IO口需要不同的延时?

楼主(2023-11-10):
如下
//使用宏控制
#define I2c_Set_SDA()  Port_WritePin(PB_11, STD_HIGH)

//使用自定义函数控制
void I2c_SetSDA()
{
        Port_WritePin(PB_11, STD_HIGH);
}
对于其他IO端口操作与上述无二
但是使用宏控制端口时,使用2us的延时可以正确的收到应答,正确的读取数据;
改用自定义函数时,使用2us的延时可以正确的收到应答,但是无法读取数据,将延时加长到3us时,就可以正确读取数据;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驱动什么芯片 ,3.3V 的话, 一般的EEPROM普通I2C无法达到500Khz,按理说宏比函数快,但也可能函数编译器直接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什么芯片 ,3.3V 的话, 一般的EEPROM普通I2C无法达到500Khz,按理说宏比函数快,但也可能函数编译器直 ...

驱动的是时钟芯片INS5699S,手册描述最大频率为400khz,但是很多描述都说实际使用的频率可以更高,我的理解是使用宏可能因为执行效率高而需要更多的延时,但是尝试后却是截然相反的结果,或许确实与编译器优化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的是时钟芯片INS5699S,手册描述最大频率为400khz,但是很多描述都说实际使用的频率可以更高,我的理 ...

严格遵守数据手册并保持余量,设计得严谨,是高低电平都延时2u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遵守数据手册并保持余量,设计得严谨,是高低电平都延时2us吗

是的,高低电平都是延时2us,因为有实时系统,延时太长好像会导致任务超时异常终止,所以想要使用更低的延时才发现了这个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