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机 DRV8353 和DRV8323 芯片 1XPWM下需要自己写BLDC代码吗?

楼主(2023-11-10):
如题
早上看了很多资料
看到很多人用这颗芯片但是  自己去写的foc  或bldc 的代码,  想知道  这颗芯片在 1X PWM模式下 能否我给PWM 速度 和方向它自己运转呢? 就是我自己不用再写电机的驱动程序,这样是否可行,求解

另外 这颗芯片换向速度如何  有用过的大神吗

另外仍然求   无刷驱动芯片 方案推荐  有霍尔的 无霍尔的都可以

网友:
看手册上说是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之前也打样过几片ti傻瓜驱动,以为很简单,但是挑电机,不是很如意~~

网友:
无刷电机我熟悉的,我们有成熟的方案,B站搜索 云矽工作室

网友A:
回楼主,我们有电机ASIC芯,不用写代码,调试参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我们有电机ASIC芯,不用写代码,调试参数即可。

是不是FOC基本都是用来调速?很少用来做位置控制?

网友A:
FOC只是力矩控制,或者说是电流控制,速度控制是在电流环上再套一个速度环控制,位置控制就是在速度环外在再套位置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C只是力矩控制,或者说是电流控制,速度控制是在电流环上再套一个速度环控制,位置控制就是在速度环外在 ...

这样啊,怪不得位置控制难做。

网友B:
DRV8323我批量在用,就是 3相H桥驱动 + BUCK电源+ 3.3V LDO + 3路电流运放。

完全没有你说的BLDC,FOC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V8323我批量在用,就是 3相H桥驱动 + BUCK电源+ 3.3V LDO + 3路电流运放。

完全没有你说的BLDC,FOC的 ...

我查了下   如果用 1PWM模式  那可以用 霍尔方式自动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   如果用 1PWM模式  那可以用 霍尔方式自动控制

噢 你说有感,那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   如果用 1PWM模式  那可以用 霍尔方式自动控制

霍尔安装经常有偏差,需要校准,并且高速下用无感,位置更准确,效率更高,有感起动,无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安装经常有偏差,需要校准,并且高速下用无感,位置更准确,效率更高,有感起动,无感运行。 ...

無感的  官方有例程的嗎

网友:
从ST电机库里面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