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如何更改才能对3.3V电源进行通断控制

楼主(2023-11-10):
单片机引脚控制电压为3.3V,改动越少越好

楼主:
现在的电路现象是始终输出高电平3.3V,MCU引脚的高低变化并不能影响MOS管的通断

网友A:
你图纸上,场效应管的体内二极管画的这么清晰,应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纸上,场效应管的体内二极管画的这么清晰,应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啊 ...

是我用错了么

网友:
Q3 DS反了

楼主:
我刚才改了一下  但是也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改了一下  但是也还是不起作用

两个端子都拔掉了吗 先排除是i2c从器件灌过去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端子都拔掉了吗 先排除是i2c从器件灌过去的电压

刚试过了  还是一直导通状态

楼主:
哪位大佬能给张原理图  就是3.3V能分别控制3.3v与5V的mosfet电路 我准备重新画板了

网友C:
去掉mos管之后  确认后面电压确认是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mos管之后  确认后面电压确认是0v吗

去掉MOS后  端子的正负之间有0.96的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去掉MOS后  端子的正负之间有0.96的电压

这是另一个模块,DS引脚交换后也没有变化,一直导通,这个模块是3.3v控制5v开关的  现在也歇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另一个模块,DS引脚交换后也没有变化,一直导通,这个模块是3.3v控制5v开关的  现在也歇菜了 ...

是我的这个电路缺少辅助器件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另一个模块,DS引脚交换后也没有变化,一直导通,这个模块是3.3v控制5v开关的  现在也歇菜了 ...

3.3 控制 5v 开关,想只用一只 PMOS 就搞定?

有点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 控制 5v 开关,想只用一只 PMOS 就搞定?

有点难哦

不难我就不来论坛丢人了

网友:
感觉好难,拿everycircuit玩了一下仿真

网友C:
门开启电压是多少
这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开启电压是多少
这些参数

您指的是MOS管的参数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3 控制 5v 开关,想只用一只 PMOS 就搞定?

有点难哦

还好吧,比如stm32大多数引脚是5v兼容,mos gate脚上拉5v,mcu开漏输出

楼主:
一失足成千古恨   弄得现在没办法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比如stm32大多数引脚是5v兼容,mos gate脚上拉5v,mcu开漏输出

FT 引脚还好,相当于 STM32 原生支持 5V 逻辑输出。

如果是 3.3v-CMOS(例如你用 8266/esp32),目测得另搞一个 N 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难我就不来论坛丢人了

PMOS 用作高电位开关时,ON 条件是 Vg<Vs-Vth,OFF 条件是 Vg>Vs-Vth.

大多数低压管 Vth 都低到了 1v 甚至以下,假定你 DS 接对了,那么开关 Vs=3.3v:
ON 条件 Vg<2.3v,OFF 条件 Vg>2.3v;

开关 Vs=5v:
ON 条件 Vg<4v,OFF 条件 Vg>4v.

一来是你的 DS 得接对,否则就出现体二极管漏电情况;
二来在 5v 系统里,你得有 Vg>4v 的关断条件,对于 STM32 的 5v 兼容引脚,可以用上拉电阻搞定,对于 3.3v-CMOS 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MOS 用作高电位开关时,ON 条件是 VgVs-Vth.

大多数低压管 Vth 都低到了 1v 甚至以下,假定你 DS 接对 ...

麻烦您看一下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么

网友:
你的I2C耗电大不大?不大的话,直接用MCU的IO接过去,要使用I2C,这个IO高电平即可,这样是不是改动最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看一下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么

这个电路没问题,10K的偏置可以大一些,100K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看一下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么

一般说来就是要这种结构,另加一只 NPN 或者 N 管。

具体电阻可以再优化,如楼上所说都可调大些,降低不必要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没问题,10K的偏置可以大一些,100K都可以。

是这样的   我的I2c接口要驱动两个红外测温模块  功耗应该不大  这是我控制红外模块的开关电路,
至于控制5V的这个电路   是我需要控制的另一个人体感应模块  所以想知道  我设计的这个控制5V通断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的I2c接口要驱动两个红外测温模块  功耗应该不大  这是我控制红外模块的开关电路,
至于控 ...

你这个表达有点混乱,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23楼的图,控制3.3V或者5V都是可以的。

网友F:
出售继电器每只1W米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表达有点混乱,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23楼的图,控制3.3V或者5V都是可以的。 ...

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  就是用三极管驱动MOS管的电路现在出现了关不掉的状况(U8的那颗电阻听取楼上的建议改用100K了),当GPIO输出3.3v时,out输出5V,当gpio为0V时,out输出4.2V
我想知道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该如何解决呢? 请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售继电器每只1W米元

继电器要驱动好更加难,特别是Pmos , NMos 都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网友:
出售uln2803每只1800w欧元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  就是用三极管驱动MOS管的电路现在出现了关不掉的状况(U8的那颗电阻听取楼上的建议 ...

2301是,PMos,低导通,高截止,需要加上拉,论坛有一键开关机,两个MOS背靠背的电路,都是验证过。搜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  就是用三极管驱动MOS管的电路现在出现了关不掉的状况(U8的那颗电阻听取楼上的建议 ...

你先简单排除下,到底是 out 关不掉,还是后级 IO 有电压倒灌。

印象中提到了 I2C,关断电源后要是 I2C 总线还在上拉,就够酸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简单排除下,到底是 out 关不掉,还是后级 IO 有电压倒灌。

印象中提到了 I2C,关断电源后要是 I2C  ...

这个是控制人体感应模块的那部分的电路 控制其5V电源的通断   不涉及到I2C   就三个引脚 正、负、和一个输出的开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2301是,PMos,低导通,高截止,需要加上拉,论坛有一键开关机,两个MOS背靠背的电路,都是验证过。搜一下 ...

我刚才搜索了一下   出来一堆  也不知您说的时哪一个
能麻烦您甩个链接么

楼主:
大佬们还在休息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  就是用三极管驱动MOS管的电路现在出现了关不掉的状况(U8的那颗电阻听取楼上的建议 ...

是按照23楼的图,出现无法关断的现象吗?确定DS没有接反吗?导通和关断的时候,把几个关键点的电压测一下发上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按照23楼的图,出现无法关断的现象吗?确定DS没有接反吗?导通和关断的时候,把几个关键点的电压测一下 ...

DS没有接反   在我没接模块之前  我试了一下 是可以的  接上模块就不行了
现电路测得VGS约等于-0.67V、VDS约等于-0.88V()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搜索了一下   出来一堆  也不知您说的时哪一个
能麻烦您甩个链接么

第一个: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PMOS
第二个: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PMOS
你需要从两个地方去测试1, 不接IIC 直接测试PMOS 是否可以关断
         2,不接上拉电阻测试IIC的电压或者波形,单片机的IIC 需要DAT设置开漏,
        3,DAT 和 CLK 都是上拉在VCC 上面,CLK若是推挽输出,一样的会有VCC电压,需要用示波器测量

34楼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上2描述的,你上示波器看看波形,不要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6551&highlight=PMOS
第二个:https:/ ...

现在通过更换MOS管,已经解决了开关问题,替换型号为IRLML6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