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源芯片,Dk125 天冷易损坏

楼主(2023-11-10):
给一个半桥电源做12V辅助电源的芯片,一到冰冻的时期,就会有损坏报告,天热的时候,特别稳定。
如题,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A:
寒冷 发热   受潮
由或者是低温超出使用极限

这样描述问题  就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寒冷 发热   受潮
由或者是低温超出使用极限

确实,天越冷损坏的机率越大。目前还没有明确到哪个温度就必然损坏
而且更多的现象是:春节一过,肯定会接到一批损坏的报告
特别无奈,感觉和长期冷冻放置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A:
寒冷-----> 发热器件----->周边器件相当于   受潮

有时候会发生的情景

网友:
你做高低温试验测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寒冷-----> 发热器件----->周边器件相当于   受潮

有时候会发生的情景 ...

估计有可能电容的锅。电解电容低温急剧劣化,纹波大幅上升,如果纹波电流变大,坏得更快。固态电容要好很多。至于受潮不太至于,我们的模组之类都是低温性能更好。

电源适配器低温的和普通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极限应用场景产品,一句话,不是普通产品价格。

网友:
输出是电解电容吗?

网友:
低于-20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天越冷损坏的机率越大。目前还没有明确到哪个温度就必然损坏
而且更多的现象是:春节一过,肯定会 ...

将你的电源放冰箱里试验一下,问题能复现,就好解决了。

网友:
心真大,电源都不做高低温吗

网友B:
会不会是冬天才使用频率高的设备,造成冬天损坏的多的问题。

有多冷也没有说明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冬天才使用频率高的设备,造成冬天损坏的多的问题。

有多冷也没有说明清楚 ...

使用频率一样,工厂里用的
11、12、13这三天内一共有三个损坏报告
吉林一个,沧州一个,武汉一个
天气稳定下来以后,又能稳定一段时间
等天气再大幅降温一次,又会有一波损坏
还有一个现象是:
冬天最冷的几天装机,会先在车间老化
老化车间并没有装暖气和空调,会在零下10度以下启动和老化
这种情况下,连续损坏,装100个能坏20-30个。有的是启动就损坏的,也有老化中损坏的
都是DK125这个芯片损坏
真是服了,不知道这个国产芯片是不是不能低温应用

网友(2024-05-17):
灌封胶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频率一样,工厂里用的
11、12、13这三天内一共有三个损坏报告
吉林一个,沧州一个,武汉一个

有没想过是磁芯参数随温度变化引起的损坏?  dk125我们也在用,好好的,很少坏。  所以只能从你自己的其他元件上找原因,  就只剩下变压器最可疑

网友:
有个公司前几年用DK124做浴霸控制板,有一个批次的芯片电压到了250V以上很容易保护,或者输出异常。导致某个品牌浴霸大面积召回,一个字,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