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0V工频变压器输入需要加保护不?

楼主(2023-11-10):
输入就两根线的380V的工频变压器,输出12V。有人找我重新开发一个产品,现有产品直接就是一个工频变压器,什么保护都没有,据说使用可靠没出过问题。现在纠结的地方如下:
1. 加保护吧,那现有产品没加也使用可靠,那我干嘛也加;
2. 不加保护吧,跟现有产品相同的变压器买不到了,换了一家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同样的品质。

网友:
换个思路,后面再加一个380转380的变压器,这样又可以向上头交代了

网友:
保险丝都没有吗?

网友A:
你这么考虑,上级是有空开的

网友B:
变压器加什么保护,不加可能还能凑合用,加了反而不好。就像一个大老爷们穿个大裤衩,你非得再给他配个打底裤。我看保险丝都多余。

楼主:
我其实也考虑加个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加什么保护,不加可能还能凑合用,加了反而不好。就像一个大老爷们穿个大裤衩,你非得再给他配个打底 ...

电网浪涌雷击什么的不会坏变压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网浪涌雷击什么的不会坏变压器么?

做的很多设备用了十多年了,供电环境差,也有些经过雷击--也许有感应雷,也许有直击雷,击坏过其他部分,不记得有击坏过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多设备用了十多年了,供电环境差,也有些经过雷击--也许有感应雷,也许有直击雷,击坏过其他部分, ...

谢谢,先不加保护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考虑,上级是有空开的

好像有道理

网友:
通常过了认证的变压器内部有温度保险丝。

网友:
保险丝总要加的吧

网友C:
输入如果接错只能是220V,所以不会损坏,不用加保护,380咋接错也不会高于3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如果接错只能是220V,所以不会损坏,不用加保护,380咋接错也不会高于380 ...

不是接错的问题,是电网浪涌之类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接错的问题,是电网浪涌之类的问题。

变压器输出端加保护即可,比如T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输出端加保护即可,比如TVS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