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朗6500耳蜗温度计,摔了一下,屏幕显示“一一” 后无法使用

楼主(2023-11-11):
这是我最古老的一台博朗,一直服役,准确的和稳定性现在仍然很好。

昨天小孩摔了一下,电池和电池盖都摔出来了。

安装后重新开机,先显示上次的温度,然后,显示“一一”(静止的),按测量温度键,没有反应。

迟些将耳蜗套取走,屏幕会显示插入耳蜗套图标,证明机器是正常工作,没有死机。

怎样维修?

楼主:
我拆掉外壳检查,没有看到什么损坏点。重新安装好,故障依旧:

网友:
淘宝有专门维修的

网友A:
背面应该是有导电橡胶之类的, 跟屏幕连接的接触不良了?

楼主:
我怕被换成假冒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应该是有导电橡胶之类的, 跟屏幕连接的接触不良了?

肯定不是屏幕问题。一开机,显示上次侧量数据,显示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屏幕问题。一开机,显示上次侧量数据,显示正常的

抱歉, 没有仔细看清一楼描述,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连接有问题了, 检测不到温度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接键的贴片开关,可能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接键的贴片开关,可能憧坏了。

如果这个开关坏了,液晶应该是显示“一一一”,而不是“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没有仔细看清一楼描述,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连接有问题了, 检测不到温度了 ...

有可能。我再拆一次。

我之前都怀疑传感器都插头松了,但这个地方不好拆(使用pcb软线链接)

楼主:
重新装配好。

坏了!

液晶和绿灯不停的闪烁,无法再开机。液晶的界面如下图:

网友C:
这东西这么容易摔坏的?难道传感器结构很特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这么容易摔坏的?难道传感器结构很特殊吗。。

其实已经摔过无数次。

只是这一次坏了。也是第一次摔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已经摔过无数次。

只是这一次坏了。也是第一次摔坏。

某宝查了下,有很多专门维修的,有的还能有配件卖,探头也有,要不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查了下,有很多专门维修的,有的还能有配件卖,探头也有,要不要试试  ...

不试了。我今天到货了2台6520(1台京东,1台天猫)

网友D:
我家已经被小孩摔坏2个了,现在第3个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已经被小孩摔坏2个了,现在第3个服役中

我之前还有一个电池漏液坏了。

网友E:
此处有个传感器摔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处有个传感器摔脱落了

真的脱落了?

楼主:
看起来真的好想脱落了什么。

楼主:
感觉这里有6个焊盘。其中456脱落

楼主:
难道是我拆的时候,活生生的将传感器剥离下来?(传感器黏在温度计尖嘴位置?)

正确的拆解方法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