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哪些芯片可以代替74HC245的

楼主(2023-11-11):
请问下哪些芯片可以代替74HC245的?因为用到缓冲驱动器,但是245  20管脚又太多,只要2组就行。但是没有更少引脚的小封装的245芯片,所以想寻找替代功能的其他芯片

网友:
TI,SN74LVC2T45

网友:
自古2楼 你懂地   2T45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网友A:
有没有8路,一边进,一边出的7404 7414都是进出靠在一起,太难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8路,一边进,一边出的7404 7414都是进出靠在一起,太难步线

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