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确认生产稿启动研发第二版,对比法!

楼主(2023-11-11):
嘉立创确认生产稿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对于特定问题确认做到客户心中有数,对于确认生产稿现在也以经支持了2次确认,同时还支持无限次多次确认,但是对于对产稿确认大家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也确认不出问题出来,特别,特别是外形层,少一个孔,少一个槽,设计的非标准化及对于原来设计的习惯是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如何减少这种问题,喜欢嘉立创把原稿及生产稿的差别全部指出来,做出差别图,让客户进行确认,让快速的确认生产稿,减少问题的发生,如下图
外形层的对比:
线图层对比:

网友:
是不是不同点会标注出来?

网友:
要赞一个,文档对比本就需要提供这功能。

考虑到在线操作体验可能受网络或服务器影响,将差异部分逐层高亮显示,输出到PDF文档,供用户下载观看,体验估计会更好。

网友:
这个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
恩,这个不错,节省眼睛

网友:
很好了,更直观知道哪些设计不规范了。

网友A:
这gerber软件看起不错,请教是用的哪个?

网友B:
希望增加阻焊高级选项:

1. 多层板阻焊开窗按文件。

2. 多层板阻焊开窗全部优化为1:1 。

3. 多层板阻焊开窗仅BGA按文件,其余优化为1:1。

起因是制作了一次有BGA板子,0.25mm的BGA焊盘因为阻焊开窗过小导致不良,(已妥善解决,完成PCB+SMT退款)。、

电话嘉立创工程师得知目前:多层板阻焊开窗全部优化为1:1。 我放大镜看阻焊精度应该是0.1mm左右。对0.25或0.3mm的BGA焊盘来说是不友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增加阻焊高级选项:

1. 多层板阻焊开窗按文件。

不以个别案例来说,因嘉立创采用阻焊LDl生产,精度远高于0.1,不然没办法做到1比1,对位精度是50微米,而做1比1有太多约好处,设计师设计更容易,阻焊桥更有保证,Cam优化错误率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gerber软件看起不错,请教是用的哪个?

嘉立创cam

网友:
这个功能非常赞,以前确认偶基本都是在走过场

网友C:
cam350这种软件里面可以对比Gerber文件,很多人没用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m350这种软件里面可以对比Gerber文件,很多人没用过吧。

嘉立创CAM也有的,功能相对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