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动吊架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11-11):
看了一个视频,感觉电动吊架挺神奇,既能向下伸缩,又可以倒过来用,向上伸缩。好奇它的内部原理。
贴了两张图。一个是b站上截的单杆内部图,一个是双杆的外观图。

网友A:
向下,是因为吊物的重力。。向上,因为有拉绳吧

网友B:
这东西如果停电会怎样?

楼主:
可以倒过来用,控制器在地面,举起重物 因此不是拉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如果停电会怎样?

自锁,应该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向下,是因为吊物的重力。。向上,因为有拉绳吧

这个我拆解过,原理就是靠上面宽的那个黑色带子,另外一头在杆子的顶端,卷起来就收缩,伸出去就是靠重力,然后放开带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拆解过,原理就是靠上面宽的那个黑色带子,另外一头在杆子的顶端,卷起来就收缩,伸出去就是靠重力 ...

有两个问题请教您:
1.竹节是否会晃动?
2.我还看到视频中有倒过来用的,底座在地面 向上举起重物,不知道他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拆解过,原理就是靠上面宽的那个黑色带子,另外一头在杆子的顶端,卷起来就收缩,伸出去就是靠重力 ...

带子是软的吗?(纯布带?)
内部有没有很薄的弹簧钢片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子是软的吗?(纯布带?)
内部有没有很薄的弹簧钢片之类的东西?

竹节会晃动的,有间隙。向上伸展的我没有拆解过。带子就像安全带那种,很软。

网友:
应该是金属链结构的,有些关窗器(开窗器)也是类似结构,有点像自行车链子一样可以卷起来,伸出去可以挺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