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板子为何这么难上锡?

楼主(2023-11-11):
这批板子,是SMT贴片回来的

有些大芯片回来自己手工焊接,之前都是上锡浆,然后一吹就很顺利,但是这次,焊盘很难上锡

锡浆能爬到引脚上,但是焊盘反而不会上锡

请看下面三张图,

其中图三,是示例,这么大焊盘,上锡浆吹,锡浆不会均匀融在焊盘上,而是呈不规则状,一部分不会爬锡,只有用烙铁重新补焊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我以为是的错觉

网友A:
QFN 侧面不爬锡,是很常见的,由芯片的封装工艺决定的。
如果侧面要爬锡,QFN 还需要多一道镀锡工艺。
QFP 这种封装,引脚都是镀过锡的,况且还有个拱形,很容易爬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 侧面不爬锡,是很常见的,由芯片的封装工艺决定的。
如果侧面要爬锡,QFN 还需要多一道镀锡工艺。
QFP  ...

不是想让它侧面爬锡

而是那个焊盘,要用烙铁 涂涂 它才会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想让它侧面爬锡

而是那个焊盘,要用烙铁 涂涂 它才会上锡

这个意思啊,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
一个猜测:气温下降,锡膏的流动性下降

网友:
嘉立创SMT,空贴的位置,回家补焊,是有这个问题。

空贴的位置,过炉时候应该是焊盘被高温烤过,不好沾锡了。

焊元件时候先用助焊剂把所有焊盘拖一遍,恢复可焊性,再焊接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FN 侧面不爬锡,是很常见的,由芯片的封装工艺决定的。
如果侧面要爬锡,QFN 还需要多一道镀锡工艺。
QFP  ...

非常讨厌侧面不爬锡的QFN,总觉得不可靠,也不好检查是否焊接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讨厌侧面不爬锡的QFN,总觉得不可靠,也不好检查是否焊接牢靠

其实我这个QFN侧面爬锡很好的

但是SMT后就焊盘好像确实不好上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这个QFN侧面爬锡很好的

但是SMT后就焊盘好像确实不好上锡了

是的,你这款侧面是可以爬锡的IC;

我有用过侧面是像铜颜色的,设计就是侧面不爬锡的那种IC,当时还疑惑排查了好久,以为是焊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们也是,相同的板子相同的工艺  只有最近的一批不上锡。

网友C:
我觉得在外协加工用的无铅焊锡,你自己用的是有铅的,温度不够。

网友D:
从你 QFN 位号U1 照片来看,焊盘已经镀上了锡,而且其余引脚能成功爬锡,两个引脚没有爬。

PCB不吃锡问题不明显。

而D2有焊盘发黑的现象? 另外一个红圈 22uf电感看起来焊的很好

网友:
这种情况你无解。我在hq做的一批6层板直接报废了就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在外协加工用的无铅焊锡,你自己用的是有铅的,温度不够。

嗯,我用的是138度的低温锡浆,不做SMT的时候很容易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 QFN 位号U1 照片来看,焊盘已经镀上了锡,而且其余引脚能成功爬锡,两个引脚没有爬。

PCB不吃锡问题 ...

之所以你看到焊盘爬锡还可以,怎么说呢,这是我已经用烙铁反复搓了很多次才爬上锡的

整张板子就只有QFN芯片还有另一个QFN48脚的需要我自己回来补焊,可以看出来JLC的电感贴的很好,但是我另一张板子,有个10x10的电感,回来手工补焊的,这个焊盘上锡就很差很差

我回头补一张焊盘不上锡的图片上来

网友:
好像是镍污染还是铜污染,用有铅锡丝试试

网友:
好几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次板,找人贴片,不少焊盘无法上锡。
结果我被批评,说是用热焊盘导致不上锡,是我设计水平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 PCB板便面没处理好  拒锡。如果大批量的反馈给pcb厂家吧。如果试验板自己加助焊剂多加热一会儿吧。
曾经做过一批板子(数量20K) 30%的板子有这个毛病。幸亏及时叫停,重新做板子,不然损失巨大。之后所有带 BGA芯片的无铅的板子基本都做沉金,不然一块PCB价格差1块钱,如果因为拒锡焊接不良损失50块。

你可以试着让SMT厂家拿1-2块空板,刮好锡膏就做回流焊。 看看出来的板子有没焊盘上的锡没有化开,成堆聚状的。有的电阻电容的腿甚至会是一个球。那就是旱严重的拒锡。

网友:
在嘉立创做的一批批量的沉金板,有上百个板,固定某个焊盘拒锡。

不过运气很好,这个位置的电容,可有可无。虚焊了也不影响使用。

要是重要位置,损失就大了。

感觉沉金的比较容易出现焊盘拒锡情况。

网友:
另外去年小批量250片嘉立创的沉金板,出现了十几片大面积拒锡。
损失2000多的器件钱。弄得我现在都不敢做沉金了。

网友E:
焊盘热过就容易这样,所以部分SMT的空原件焊盘不镀锡不如上锡膏,然后二次焊接只加助焊膏直接焊接再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盘热过就容易这样,所以部分SMT的空原件焊盘不镀锡不如上锡膏,然后二次焊接只加助焊膏直接焊接再清洗。 ...

我的板子SMT回来焊插件器件和贴其他器件也是不好上锡,还以为沾上了油污导致的呢,你这么一说感觉是过热导致的,过热会使没有刷锡膏的焊盘表面氧化(肉眼可能看不出来),回来就容易不上锡了,尤其沉金的焊盘,比喷锡的更容易表面氧化。
可能是SMT最近为了增加效率,提高过炉速度,增加了温度。

网友:
在SM T及PCB的员工操作手册中要摸板必须要有带手套,小心翼翼,说明焊盘相对来说极易氧化从而导致不上锡,对于焊接后的PCB焊盘,经过N多后工序操作,各种污染,对于焊盘经过SMT长时间后再焊可焊接性根本无从保障!

网友F:
如果不上锡,基本上是有机物污染,没有清洗干净。抗氧化是最好的表面处理,但有效期和保存更严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上锡,基本上是有机物污染,没有清洗干净。抗氧化是最好的表面处理,但有效期和保存更严格。 ...

你说的对,抗氧化是最好的表面处理,成本价格不到喷锡的30%,又是环保的,所以很多大厂采用抗氧化,但同样是最大坑的表面处理 :
1)抗氧化是在成品之后用化学品对铜皮表面进行化学处理,如果过孔没有百分百塞好的话,这个药水在孔内有残留,会慢慢的导致孔无铜,而且出厂测试,客户测试都发现不了,当然过孔百分百塞好了就另当别论
2)抗氧化对于保存环境及SMT操作流程更严格,特别是双面焊接的板子,对于中小批量的板子,谈不上什么环境的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坑,极容易氧化,污染从而不上锡
这也就是为什么嘉立创有一条全新的抗氧化生产线,而不敢上的原因!

网友:
看了袁老板的回复,发现”抗氧化“ 极容易氧化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对,抗氧化是最好的表面处理,成本价格不到喷锡的30%,又是环保的,所以很多大厂采用抗氧化,但同 ...

的确是这样, 我们产品也不敢上抗氧化板子. 仅仅有些高精度的BGA局部抗氧化处理来提高良率.

清洁又是成本和质量的对立.

楼主:
那么,有什么办法,自己回来能简易处理一下,容易上锡一点呢
比如什么神奇药水之类的,牙刷刷一下,然后就容易上锡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有什么办法,自己回来能简易处理一下,容易上锡一点呢
比如什么神奇药水之类的,牙刷刷一下,然后就 ...

QFN局部手电钻+羊毛刷头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