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OOST电路,MOS导通瞬间的最大脉冲电流。

楼主(2023-11-12):
MOS参数在图中。该电路工作中,MOS关断时,L1右侧有约37V对吧,

当MOS导通瞬间,37V加在Q1、R8上。两者阻抗合计20mR。

此时电流:37V/0.02R=1850A, 持续时间大约几个nS。

查 IPP126N10,最大脉冲电流只能到 232A。
——————————————————————
我的疑惑:
1、常规BOOST电路,MSO导通瞬间这么大的电流,是不是我算错了?
2、如果没算错,MOS理应直接挂了, 是这个脉冲时间不够长吗?

网友:
20mR这个值,手册中参数曲线图有吗,
印象中是不是一个定值,随着电流增加随之变化的。

网友A:
电感峰值电流只会到你输出电流

网友:
电感的电压是会突变的,但电流不突变;
电容的电流是会突变,但电压不突变。

回到这个图,电感在37v时Q1假设导通,能继续保持电压的是线路寄生参数(D1节电容、线路寄生电容),这些寄生参数配合线路里的电感,能等效多少冲击应该可以算。

相应的,似乎下边那个 avanlanche energy 更贴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峰值电流只会到你输出电流

哦哦,其实我的问题是
mos导通瞬间加到mos和电阻上的电压,会形成数百安培的瞬态电流,(示波器上看R8压降约3V多,持续时间几个nS)。
远超pulsed drain current。
然后就有了我的疑惑:
1、常规BOOST电路,MSO导通瞬间这么大的电流,是不是我算错了?
2、如果没算错,MOS理应直接挂了, 是这个脉冲时间不够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其实我的问题是
mos导通瞬间加到mos和电阻上的电压,会形成数百安培的瞬态电流,(示波器上看R8压降 ...

看到的电压大概是MOS开通瞬间干扰,或者EC电容对地放电瞬间电流。
开通瞬间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
mos管导通,电流流经电感,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流不过那么大电流

网友B:
你的L1多大?
假如是10uH,  那开始的电流上升率是24V / 10uH = 2.4MA/s (注意是MA不是mA)
1us时刻的电流是2.4A, 2us是4.8A (如果24V不变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L1多大?
假如是10uH,  那开始的电流上升率是24V / 10uH = 2.4MA/s (注意是MA不是mA)
1us时刻的电流是2. ...

我上传LTspice  仿真图,看看我仿真的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上传LTspice  仿真图,看看我仿真的是否正确,谢谢

你把时间轴放大, 只看一两个周期的电流波形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时间轴放大, 只看一两个周期的电流波形呗

现在缩小了,瞬间电流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缩小了,瞬间电流也不大

你的仿真,D1结电容是多少?我实测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仿真,D1结电容是多少?我实测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这个结电容怎么看,我换成MBR20100  测试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电容怎么看,我换成MBR20100  测试也差不多。

LTspice,我没玩过,不清楚怎么配。按理你选了具体的型号应该是配好的。
另外,我用了很多陶瓷电容,ESR很小,你的仿真都是电解电容。ESR很大,可能区别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LTspice,我没玩过,不清楚怎么配。按理你选了具体的型号应该是配好的。
另外,我用了很多陶瓷电容,ESR ...

我选择的库里面的电容,电解配置是0.3R  ,我换成贴片的 配置按照村田E01 的规格是 0.1R  .
这是调整后的,可能是我的仿真条件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