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车胎是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感觉自己的车,很吃胎。

楼主(2023-11-12):
12年的两厢福克斯

大概一年换一次胎,每次换只换两条,前面的换到后面,前面用新胎。也就是2年换一次全胎。

我一年一般2万公里不到。。因为经常后胎会磨的比较光,感觉是吃胎的,但四儿子做了四轮定位,又说没有问题。

比较奇怪的一个特征,路过桥梁那种有伸缩带或者大面积光滑路段的时候,感觉车会晃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有定位不正常。

大家的车一般多久换一次胎呢?

网友:
开玩笑吧,最少6年,我4w前后倒一次,刚8万全换,修车的还说还能跑2W,不过重SUV吃胎,我哥的SUV 4年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吧,最少6年,我8万换一次,4w前后倒一次

看起来我的有点不正常,我去年12月份换的胎,到现在还不到一年,我今天一看,吓了我一跳,后胎都磨平了!

网友:
这和你胎压,载重以及走的路都有关。不过一年应该不是太正常

网友:
一年换一次,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B:
路过桥梁那种有伸缩带或者大面积光滑路段的时候,感觉车会晃一下。那感觉是esp,介入了

网友C:
楼主是米其林吗?

据说米其林轮胎防震效果最好,噪音也很低,但就是容易磨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米其林吗?

据说米其林轮胎防震效果最好,噪音也很低,但就是容易磨掉。 ...

我的大众POLO换了4条米其林的胎,开上路立马感觉换了一台更好的车子,确实噪音和操控都有质的提升,耐磨啥的根本不要计较啊!
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网友E:
操控好的车,轮胎磨损快。我的车前束0内倾0,没有任何操控感,7年8万公里,除了自然老化小裂纹,花纹还很深

网友E:
前束值大,转弯回馈力好,自动回正力强。这些力是靠轮胎的横向摩擦得到,所以磨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操控好的车,轮胎磨损快。我的车前束0内倾0,没有任何操控感,7年8万公里,除了自然老化小裂纹,花纹还很深 ...

嗯。就是有点奇怪。说定位有问题吧4S也检查过。  感觉有点夸张

车胎用过米其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束值大,转弯回馈力好,自动回正力强。这些力是靠轮胎的横向摩擦得到,所以磨损快 ...

方向盘,相对现在的车。是挺重的,搬动需要的力更大,不知道是不是早起的美系车,设计就这样

网友:
我手动挡三千转弹射起步,也才6年6W公里换的四季胎,四季胎每年用5个月,雪地胎用7个月。

网友E:
后轮磨损比前轮快的话,后轮悬挂一定有问题。后轮只有多连杆悬挂式才能调整,别的只能换悬挂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轮磨损比前轮快的话,后轮悬挂一定有问题。后轮只有多连杆悬挂式才能调整,别的只能换悬挂部件 ...

我猜测有点问题,四轮定位可能不能调,也就说没有问题了。。

算了,这个车开不了两年了。

网友:
4儿子做四轮定位不一定专业,或者根本就不行,建议去外边找专业做四轮定位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大众POLO换了4条米其林的胎,开上路立马感觉换了一台更好的车子,确实噪音和操控都有质的提升,耐磨 ...

是的,换了米其林,整车的体验好很多!

网友:
车越好开磨损越快。胎越高级磨损的越快,开得越快磨损越快,后驱比前驱磨损快,路越烂磨损越快

网友:
兄弟 12 福克斯  .  身边人 都是 至少3.5年 换一次轮胎 .  一般 5w km 换就可以了。

另外要不要换胎 看 磨损情况。 如果你的轮胎 1年就磨光了。   说明肯定有问题

网友:
我的5年了,胎没换过,今年准备换了,5万公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路过桥梁那种有伸缩带或者大面积光滑路段的时候,感觉车会晃一下。那感觉是esp,介入了 ...

那是摩擦力不够打滑了,雨天开过去的时候尽量不要加速或者踩刹车。

网友:
我的新胎开了四万公里后,昨天去4s店保养顺便叫前后对调,收了我60块,应该还能再跑4万公里后再换。

网友:
我车也是米其林,开了3万3公里时,前后轮对调。 现在快6万了, 磨的还很少,感觉能开8万以上。
    应该在4万公里时才对调前后轮更合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大概应该可以判断出来,我的车是有问题的,途虎买了两条胎,明天去换。看能不能再做个四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摩擦力不够打滑了,雨天开过去的时候尽量不要加速或者踩刹车。

不是加减速那种打滑、也不是“飘”,而像是一个轮子让车子左一下,一个轮子让车子右一下那种摆动。

网友:
第一次4年,第二次5年。

换了舒适胎,感觉换了一辆车,开的少真的没必要选耐磨胎。

长期日晒雨淋,轮胎老化也比较快

网友:
有个亲戚家也是两厢福克斯,大约也是同时期的,没听说换胎这么多的。

前驱感觉前轮磨损更快些的吧

网友G:
后胎磨得光,是否油耗也比车友高?
怀疑你车后轴有问题,或者后轮刹车带刹了。滚动阻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胎磨得光,是否油耗也比车友高?
怀疑你车后轴有问题,或者后轮刹车带刹了。滚动阻力太大 ...

油耗一直挺高的。。1.8AT   常年差不多11个油吧

网友:
多找两家四轮定位看看数据。有些四轮定位根本就不专业。

网友:
七年六万公里,刚换了轮胎。做了动平衡

网友:
8万公里就没换过。

网友H:
跟车也有关系 跟轮胎的配方也有关系  整体感觉还是不正常   四个胎怎么也得跑5W公里换阿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轮胎?

网友:
一般4年吧,2年有点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车也有关系 跟轮胎的配方也有关系  整体感觉还是不正常   四个胎怎么也得跑5W公里换阿   楼主用的什么牌 ...

米其林 ,固特异

网友:
我是4年一换,试了几个品牌(固特异,米其林,倍耐力),差不多都是4年左右胎外面能看的到小裂痕了

网友:
路过桥梁那种有伸缩带或者大面积光滑路段的时候,感觉车会晃一下。
这是路面太光滑,轮胎打滑的感觉。路过这种地面不能再给油及刹车(最好是松油门松刹车,让车子利用惯性过去,过去了再继续加油或是刹车)。伸缩带接逢是铁板,光滑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米其林吗?

据说米其林轮胎防震效果最好,噪音也很低,但就是容易磨掉。 ...

我的荣威是米其林,至少也能干到8万公里以上。

网友:
8.5年了,不到5万公里,还没换过轮胎,看不到任何小裂纹啥的;原打算今年八、九月份换的,当时是忽悠一个同事一起换,结果同事的是好车,换一次太贵,他不愿意换了,我的也就没换,明年八、九月份再说吧

网友:
米其林不耐磨      固特异还好   今年618 买了4条固特异胎 去TUHU 店里换 ,到店后小哥说 原车胎没问题还能跑 一年,让我退了。。。

网友:
相当于4万公里轮胎磨光,绝对不正常
我的17万多公里,也就换过2套胎,换的时候花纹都很深,就是有很多细小裂纹

楼主:
昨天我去换了,,减震器有点漏油,说可能与这个有关。。换了2个新减震器再试试,四轮定位也重新做了!

网友I:
楼主后胎容易磨是不是经常忘了放手刹?刹车片磨损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后胎容易磨是不是经常忘了放手刹?刹车片磨损厉害吗?

可以排除这个问题。。。手刹没松到位的话,有提示的,而且刹车片没怎么换。。。更换了减震器,据说也这个有关系。

网友:
楼主是不是经常玩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