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很多RFID标签在一起是怎么读的

楼主(2023-11-12):
我理解是天线一发信号所有的都会有响应,这样就会有冲突了。
现在的产品可以解决一个天线最多可以覆盖多少个标签挨个读取不冲突?
一般用什么技术解决。如果我项目中用是要自己解决冲突问题还是现在设备已经自己具备解决冲突问题了?

网友:
硬件地址都不相同吧

网友A:
多少量在一起?
曾经有项目这样进行,后来暂停。
识别率达不到规定时间百分百

网友B:
卡用的什么协议,ISO14443的同时最多4个轮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卡用的什么协议,ISO14443的同时最多4个轮寻

没有吧,
防冲突后随机拿到一张卡号,发命令关掉这张卡,重复防冲突拿其他卡即可
协议上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量在一起?
曾经有项目这样进行,后来暂停。
识别率达不到规定时间百分百 ...

估计就是几十个,不到一百个。
我看介绍有的说可以设置成按照ID应答
就是询问某个ID。大家都会收到。ID一样的答复,DI不同的不回复。如果是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吧,
防冲突后随机拿到一张卡号,发命令关掉这张卡,重复防冲突拿其他卡即可
协议上没有限制 ...

关了以后呢。如果我在想查询这个卡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了以后呢。如果我在想查询这个卡怎么办

看你用谁家的设备,带屏蔽功能的,每个ID只读一次,显示一次,也可以读多少次显示多少次.

网友:
迪卡侬的收银系统就是这样,一堆衣服丢进去,然后自动识别,结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了以后呢。如果我在想查询这个卡怎么办

选中的卡,寻卡就不会应答了,这样可以逐个选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就是几十个,不到一百个。
我看介绍有的说可以设置成按照ID应答
就是询问某个ID。大家都会收到。ID一 ...

读取一个id实际操作起来时间需要多久,50ms可以搞定吧

网友:
15693 100个,大约2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了以后呢。如果我在想查询这个卡怎么办

把线圈关一会儿让卡复位

网友D:
好像是叫什么抑制来的
就是读完了可以让被读过的闭嘴
见过能同时读200张的

楼主:
准确性怎么样。会不由漏一个两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叫什么抑制来的
就是读完了可以让被读过的闭嘴
见过能同时读200张的 ...

主要关心准确性,能不能100%都读一遍。不能有漏的

网友E:
这边中小学的学生卡,见过他们测试一盒子估计有百十个,抱着通过校门没有遗漏的。

网友F:
图书馆的RFID标签,一次至少可以同时读五六本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关心准确性,能不能100%都读一遍。不能有漏的

可以的,看你用多少通道,只要通道多,天线好
应该可以,可以买商用的4通道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看你用多少通道,只要通道多,天线好
应该可以,可以买商用的4通道以上试试 ...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边中小学的学生卡,见过他们测试一盒子估计有百十个,抱着通过校门没有遗漏的。 ...

这个有点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书馆的RFID标签,一次至少可以同时读五六本书

其实我对速度没啥要求。主要是必须不能遗漏

网友H:
北京地铁 刷手机时候如果手机背面有另外一张M1卡的话就无法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北京地铁 刷手机时候如果手机背面有另外一张M1卡的话就无法刷出来

地铁的是低频吧。

网友I:
是否遗漏不好讲,这个看读卡器的功率,以及标签的大小有关,总的来说功率越大能读取到的标签越多,标签越大能识别的几率也越大。标签少这个问题可能表现不明显,多了才会表现出来。另外我之前的测试是2个天线,分别读取的,总数在100个。

网友:
RFID超高频UHF高频ISO18000-6C(EPC CLASS1 G2)标准有详细说明标签防碰撞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否遗漏不好讲,这个看读卡器的功率,以及标签的大小有关,总的来说功率越大能读取到的标签越多,标签越大 ...

是每个天线读50个?

网友:
是的,标签是平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