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登录论坛,验证码怎么输都不对(10楼,应该已经解决)

楼主(2023-11-12):
如题,手机不敢退出,怕进不来了
换了IE也不对

网友:
每次打开页面后,主动点击一下换一个,再填一般就对了

网友A:
网址没错吧
https://amobbs.com/member.php?mod=logging&action=login
比如这里没有www.虽然看起来都正常就死活刷不对验证码

网友:
第一次的设计来就是不会对的,你不要刷新网页,只是点一下图片,更新一下验证码,再输入应该就可以了。。

刷新网页,这个又会从0开始计数,第一次任然是错误的。所以别刷新网页,只刷新验证码

网友:
不是验证码问题,是验证码,密码都正确,但就是显示登录失败。我遇到过多次了。我发现主要是换电脑或者重装系统登录造成的。我有两种办法解决过。一是把EDGE浏览器那个账户换一个之前用过的账户试试(我现在仍然是一个edge账户可以随便上论坛,换另一个账户就登录失败),或者干脆登出账户。另一个办法就是用找回密码,重置密码重新登录一下就登上了。

网友:
我在手机上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验证码都显示绿色的对号了,但还是显示验证码错误,我以为网站不对,直接把浏览器进程关了

网友B:
VIP应该都知道的,阿莫防止某些机器人爬论坛,故意设置的,验证码单独二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P应该都知道的,阿莫防止某些机器人爬论坛,故意设置的,验证码单独二刷一下。 ...

二刷肯定知道啊,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习惯性的先刷新一下,而且验证码输对了会显示绿色的对号,关键都试了五六次了,有点担心是山寨网站就关掉了,我是搜索资料查到的链接,点进去出的问题,自己收藏夹收藏的又不用账号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址没错吧
https://amobbs.com/member.php?mod=logging&action=login
比如这里没有www.虽然看起来都正常就 ...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址没错吧
https://amobbs.com/member.php?mod=logging&action=login
比如这里没有www.虽然看起来都正常就 ...

实测的确有这个问题,已经安排技术人员,amobbs.com 强制转换成www.amobbs.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的确有这个问题,已经安排技术人员,amobbs.com 强制转换成www.amobbs.com

已经实施。

请楼主重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