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下windows中文/非中文切换快捷键的问题

楼主(2023-11-13):
系统默认是使用ctrl+空格切换的,但一般ctrl+空格是代码编辑器的联想功能,我想把输入法的中文/非中文改个快捷方式,能改成功,但每次重启,又恢复成了ctrl+空格
目前只有安装搜狗五笔+英语
有什么办法能看到是哪个软件恢复了设置吗?

网友:
我遇到过,是某一版比较老的WIN10还是ltsc的,后来重装了另外WIN10版本,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
我win10,用的是win键+空格

楼主:
我的win11,怎么设置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