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了住校的孩子3个法宝和一条锦囊

楼主(2023-11-13):
三个法宝:

博朗6520耳蜗温度计
美林100ml
达菲75mg*10

一条锦囊:
38度以上马上请假回家
38.8度以上,自行服用18ml美林+1片达菲
(我出发接孩子需要2小时才到,等待期间如果孩子温度过高要自行服药)

网友A:
我最近买的一瓶美林,不是那种粉红色的,而是偏黄,从北京同仁堂药店买,也没太怀疑;

最近儿子发烧,用了上面说的无效,用泰诺有效;后来觉得不对,再去实体店大参林买了一瓶,常规粉红色的,吃下去有效,故怀疑买到有问题的美林了,建议先拆开看看药液颜色对不对,免得出幺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买的一瓶美林,不是那种粉红色的,而是偏黄,从北京同仁堂药店买,也没太怀疑;

最近儿子发烧,用了 ...

有照片?

如果是假的,你发财了:北京同仁堂卖假货,掩口费可不会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照片?

如果是假的,你发财了:北京同仁堂卖假货,掩口费可不会低。 ...

还在家保留着,晚上拍上来大伙看看

当时一共买了2瓶,一瓶开封了,一瓶还是原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家保留着,晚上拍上来大伙看看

当时一共买了2瓶,一瓶开封了,一瓶还是原封 ...

可以联系王海等知名打假人士,让他们操作。

网友B:
现在信息发达,感觉没必要
关键的是我家那祖宗马大哈,给他准备、交代的再好,真正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

网友:
美林也是 止疼药

所以,孩子有时候摔了胳膊腿,红肿疼痛晚上睡不着,我也让他吃。

第一次去滑雪,应该是姿势不对,小腿肌肉疼的直哭,我就让他吃了美林才入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信息发达,感觉没必要
关键的是我家那祖宗马大哈,给他准备、交代的再好,真正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ton ...

我妈就是这样的
而且平时嘱咐她都不要听的,嫌烦
甚至都已经发低烧了,嘱咐她高烧起来得怎么办,也懒得记的
反正都是临时找我的
难怪当年是学渣,小学都倒数第一留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信息发达,感觉没必要
关键的是我家那祖宗马大哈,给他准备、交代的再好,真正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ton ...

你确定孩子是亲生的?

我孩子的学校,已经是学费比较昂贵的了。

孩子也打电话给妈咪,说背有点酸痛、头有点疼、走路有点不稳、同学说他有点发热......

找班主任,老师给我们汇报的结果是:孩子感觉不舒服,已经安排到医院治疗,吃完药,睡一觉,明天再汇报。

我老婆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了。

但我认为,这孩子的性格,不是非常不舒服,不会打电话给我们的。

当时已经晚上10点,我马上开车到学校(要差不多2小时),我让老师将孩子带出来,我见到孩子,再决定是否带回家。

到了学校,看到孩子额头贴着退热贴出来。孩子说,刚从医院回来,学校派了宿管阿姨和面包车,专门车孩子到校外医院,看完病再接回来。

孩子说,到了医院,测到39.5度,走路都走不稳了。医院打了退烧针和开了药。

我问宿管阿姨:新冠结果怎样?

宿管阿姨很惊奇“家长,现在不验新冠了!都是当发烧处理的”

我更惊奇“不验新冠了?!”

我马上决定带孩子回家。一上车,我给孩子测温度(使用博朗6500),38.8度。马上做新冠抗原(出发前我带在身上了),新冠阴性。

我本来已经带了辉瑞paxlovd,验出阳性马上吃辉瑞。

还没有回到家,孩子又烧到39.3度了。 也就是说,学校打到退烧针,只生效了2小时。

我立即给孩子喝了18毫升美林。孩子的发烧过程大概持续了72小时,其中发生美林3小时重新发热,紧急物理退烧撑到4小时后,换对乙,但对乙效果不好,又物理退烧撑够4小时换回美林.....

所以,除非孩子不是亲生的,才让其自生自灭。

学校外面是医院开的药是:

我孩子最怕打针,但走路都不稳了,只能硬着头皮打了一针。医院开的是几分钱的布洛芬片,和一盒48元骗钱的中药饮料。

孩子宿舍没有温度计,宿管也只有水银温度计,学校几万人,只要流程没有正确,没有人在乎一个学生的死活.......

我的孩子很听话的,并且很细心。我200%肯定以后孩子会严格按我的吩咐执行,因为孩子知道,家永远是坚强后盾、可以依赖和信任的地方。

网友C:
今天美团买药下了瓶美林,就是偏黄色那种。原来是偏紫色的。
感觉是新批次都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今天美团买药下了瓶美林,就是偏黄色那种。原来是偏紫色的。
感觉是新批次都这样的

就是这种颜色,我家小孩吃了没效果,有问题!!!!!!

我家的有问题的,被打扫卫生,收走了~~~但是这种颜色,就是和平常美林不同

网友C:
谁最近有买美林的可以打开看看,我估计是新批次的都一样,跟外壳上药的颜色对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颜色,我家小孩吃了没效果,有问题!!!!!!

我家的有问题的,被打扫卫生,收走了~~~但是这 ...

我先确定一下:你是怎样知道美林无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最近有买美林的可以打开看看,我估计是新批次的都一样,跟外壳上药的颜色对得上。

不要怀疑,我昨天医院开的也是这个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确定一下:你是怎样知道美林无效的?

高烧40度,吃黄美林吃下去,可以说不出汗,温度依旧,还一度爆表超40度;后面赶紧换用泰诺压下去(当时还没有怀疑是黄美林药效问题,只是单纯想换个药降体温,此前黄美林还用了一个白天,不怎么退烧,还觉得是刚发病温度厉害);

换用泰诺和新买的旧粉红美林,可以降温和出汗,有降温效果;

美林老用户了~~有没有效果那些,察觉的出来的

各位也可以留意下,是不是药效有区别,我这边是感觉有明显区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要怀疑,我昨天医院开的也是这个颜色。

问题是,那么多年的美林,为啥突然变颜色,是有什么改进吗?

网友D:
建议换成泰诺,原因是美林的副作用是刺激肠胃产生呕吐,泰诺则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成泰诺,原因是美林的副作用是刺激肠胃产生呕吐,泰诺则没有。

但是按照旧的我小孩的经验,美林降温效果更好,有效持续时间更长一些,相比泰诺来说;

当然泰诺对我小孩,也是有降温效果的,就是感觉药效时间比美林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成泰诺,原因是美林的副作用是刺激肠胃产生呕吐,泰诺则没有。

我孩子先后几次换成泰诺(喝的),包括前几天换成必理通(对乙),失败,效果很差。

根据论坛数据:大部分孩子对泰诺无效,包括我的所有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烧40度,吃黄美林吃下去,可以说不出汗,温度依旧,还一度爆表超40度;后面赶紧换用泰诺压下去(当时还 ...

你这样就判断美林是假的?

那是你的问题。孩子的发烧情况、状态千变万化,你这样简单对比,然后下一个粗暴的结论,非常不负责任。

买到的美林不是假的,只是你的水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那么多年的美林,为啥突然变颜色,是有什么改进吗?

如果新版的颜色变化,那就只能接受。但我相信新版的药效不会有改变,美林不是国产劣质医药公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就判断美林是假的?

那是你的问题。孩子的发烧情况、状态千变万化,你这样简单对比,然后下一个粗 ...

好吧,温馨提醒下各位,注意下版本区别,毕竟曾经我也是没有怀疑这个黄美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温馨提醒下各位,注意下版本区别,毕竟曾经我也是没有怀疑这个黄美林的 ...

全球市场上只有唯一一个美林。

没有了美林,全球的孩子就失去最好的退烧药了。

泰诺我感觉对80%以上的孩子效果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烧40度,吃黄美林吃下去,可以说不出汗,温度依旧,还一度爆表超40度;后面赶紧换用泰诺压下去(当时还 ...

可能只是病毒太强太难退烧了

我女儿今年有一次,反复高烧,耳温上40,美林和泰诺林交替使用,第一天总共用了6次
两者都出现了不能退烧并且体温还上升的情况,然后交替用另一种才能退下来(后面又都会再升上去)
有时候美林没用,下一次泰诺林才有用
有时候泰诺林没用,下一次美林没用
可能就是正规的单次剂量不够退烧的,两种叠加起来才够猛才能退下来

你说老版本的美林合理就有效 —— 在它之前也有喝过新版本美林or泰诺林吧?
泰诺林之前也喝过新版美林吧?

可以各种都备上,优先服用你最信赖的
我以前也觉得泰诺林没用的(用过发现没用),结果那次幸亏家里还有泰诺林,两种交替才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球市场上只有唯一一个美林。

没有了美林,全球的孩子就失去最好的退烧药了。

布洛芬的退烧效果好像是比对乙酰氨基酚要强的
至于毒性副作用都有的,布洛芬伤胃,对乙酰氨基酚伤肝,都伤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布洛芬的退烧效果好像是比对乙酰氨基酚要强的
至于毒性副作用都有的,布洛芬伤胃,对乙酰氨基酚伤肝,都 ...

对于成年人来说,发烧后期的反复不太高烧,发现12H布洛芬非常爽了,一粒下去,神仙一样舒服快活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买的一瓶美林,不是那种粉红色的,而是偏黄,从北京同仁堂药店买,也没太怀疑;

最近儿子发烧,用了 ...

美林是混悬液,有沉淀,用的时候摇匀了再倒会好一些,如果只是倒表面的一层,可能药效会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美林是混悬液,有沉淀,用的时候摇匀了再倒会好一些,如果只是倒表面的一层,可能药效会差一些。 ...

我小孩都快5岁了。。。不是第一次用啊,肯定有摇匀的,都是习惯操作了

黄美林但愿是我错误察觉了,不然以后小孩烧起来,真的没啥便捷好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