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全向天线可以朝下安装吗?

楼主(2023-11-13):
做一套装在铁塔上的设备,老板要求4G天线朝下安装,想问一下这种全向天线可以朝下安装吗,或者有没有既防水又能向下安装的天线推荐

网友:
实践证明没问题。

网友:
用偶极子天线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
全向天线,只要安装得够高就没问题吧

网友:
我这35KV的杆体监控设备,都是倒着在箱体下方安装的啊!就是防水问题了......

网友:
这种天线的信号平面是垂直于天线的,详见此文。https://mp.weixin.qq.com/s/Hpiq8Zcf2jCKO73kIPZqHg

网友:
淘宝上有家 说是可以 泡水的.   海水也没事.
天猫
MKZBH旗舰店

网友:
只要装得够高,正着反着没区别。

我们装在铁塔和线路上的设备天线都是向下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