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产生明火的电燃灶,谁使用过,靠谱吗?

楼主(2023-11-13):
【电燃灶将取代燃气灶和电磁炉-哔哩哔哩】 https://b23.tv/bFvTCH7

网友:
看起来并没有等离子切割机那么猛烈。这玩意能算环保吗。。电弧也不是只产生臭氧这个污染,还有氮氧化物,遇到水份还会变成硝酸。。

楼主:
看视频,好像这火不用消耗氧气?!

网友:
这玩意就是电弧炉的变种,最早用于钢铁锻造,用来做饭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A:
家用电磁炉炒菜不好吃纯粹就是功率不够,跟有没有明火没关系。

现在很多餐厅用的三相大功率商用电磁炉炒菜,十几千瓦功率,炒菜跟明火没啥区别。

只要还是受限于家用插座2200W功率限制,什么炉都一个鸟样。

网友:
脱裤子打屁,多此一举!效率比电磁炉低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用电磁炉炒菜不好吃纯粹就是功率不够,跟有没有明火没关系。

现在很多餐厅用的三相大功率商用电磁炉炒菜 ...

大师说的深有感触。现在全家都在用5KW以上的灶了。真是做啥都顺手。

以前家里的灶是4KW的还号称猛火,炒水份大的菜全都成炖菜一样。

家用普通电磁炉炒菜怎么做都挺垃圾,水大的成炖菜,水少的糊底,半干不湿的成糊底的炖菜。

直到后来买了一个5.2KW的燃气灶,突然就发现不是手艺不行,是火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说的深有感触。现在全家都在用5KW以上的灶了。真是做啥都顺手。

以前家里的灶是4KW的还号称猛火,炒 ...

有型号推荐下没?

网友C:
这玩意在一米远就闻到很重的腥味,臭氧味,只有700瓦,智商税加大毒源。当作厨房消毒机不错。

网友B:
这东西过两年之前的型号连痕迹都找不到了。

家里第一个发现新世界的是普王,专做燃气灶的,用料特别扎实,用了至少有8年了,还是很好用,现在可能倒闭了?网上连个痕迹都找不到了。

给丈人家里买的是苏宁的小biu,应该是贴牌定制的,用料看着不如普王,做工还不错,用着也不错。现在也是找不到卖的了。

给父母上半年刚换的万和,做工不错,但是用料明显的不如普王。用着感觉倒也不错。现在能买到,就是比前两个灶要厚很多。嵌入安装就无所谓了。

买灶主要看这几点:
火盖要铜的(得是真正铜的),炉头要铝的上进风或者全进风的,热负荷至少要4.8KW以上的。我家里都是5KW和5.2KW的。
能效等级这个看钱包,1级最好。2级的也还行,用着没觉得的啥区别,最早那个普王就是2级的。

还有看看评论,看点火是不是点着就能松开的,这个和习惯有关,家里的普王和万和都是点着了就能松开的,
苏宁的那个还要再按一会把热电偶烧热了才能松,冬天冷灶要按着7,8秒才能松手,其他时候3,5秒松手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过两年之前的型号连痕迹都找不到了。

家里第一个发现新世界的是普王,专做燃气灶的,用料特别扎实 ...

好的,谢谢。家里正准备换个燃气灶。 我发现电工普遍对做饭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家里正准备换个燃气灶。 我发现电工普遍对做饭有兴趣。  ...

电工比较喜欢 折腾 “工具”

提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在一米远就闻到很重的腥味,臭氧味,只有700瓦,智商税加大毒源。当作厨房消毒机不错。 ...

700w不可能炒菜。起码2000瓦,最好5000w

网友:
视觉看起来可能比较过瘾。。。但肯定不如电磁炉能效高

网友E:
昨天刚买了这款,399,等到货了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买了这款,399,等到货了试试效果

能达到5000w的炉头一定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买了这款,399,等到货了试试效果

要不要配合专用的中压或者高压阀使用才能输出这个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配合专用的中压或者高压阀使用才能输出这个大功率

不用的,华帝有这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