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浩德2户外电源(1024wh/1800w/220v)开箱

楼主(2023-11-13):
这台德2是前几天到货的,一直没有时间拆箱。

送原装迷彩包。

薄的小盒子是迷彩包,大箱子是主机:

楼主:
主机箱好重。比我半年前买的正浩睿2pro重多了。(12kg vs 7.5kg)

主机净重高达12kg。

生产日期竟然是2023-10-12,跟比我的零度可乐差不多新鲜。

楼主:
这个迷彩包做工用料很好,要卖280元。(我这是赠品,免费)
看来以后无论充电或使用,都不需要从包里面取出来。

这个包竟然是正浩自己生产的,而不是第三方贴牌:

网友A:
楼主,这电源用的是哪家生产的电芯?    想搞个放办公室停电时用,虽然三两年用不了一次,但用一次就回本了

楼主:
开箱!

这种深灰色的包装材料是高强度泡沫,很轻,但强度很高:

露出真容:

这一面没有任何功能:

这一面220V输出和充电输入:

红色的是车载输入/太阳板输入,中间220V输入,右边是快速保险恢复按钮(我之前的睿2pro没有这个按钮)

这一面是外接加电池包输入。可以外加1度电的电池包,变成2度电。  不知道能否自己DIY电池包,DIY一个几度电甚至十几度电的,就太好了。

这一面液晶面板和USB输出亮点是2个100W USB-输出口。

新机带29%的电量:

配件跟睿2pro一样:220V电源线、汽车充电线、DC输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电源用的是哪家生产的电芯?    想搞个放办公室停电时用,虽然三两年用不了一次,但用一次就回本了 ...

主机使用磷酸铁锂电池。

不用担心品牌,正浩使用的配件,肯定行业最好的。

楼主:
接上220V充电线,充电功率稳定在1150W左右。这个充电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出发前如果没有电,马上充电都来得及。

楼主:
我之前安装的睿2pro APP, 可以直接识别这台德2:

显示当前的充电功率是1.15KW.

提示软件升级,当然升级到最新版:

软件APP提示的参数是:

楼主:
等充满电后,我会使用这个200W的白炽灯,看看能放电几个小时。

(使用摄像头录制放电过程,事后检查什么时候没电,就计算出精确放电时间)

楼主:
突然听到风扇停了。

发现到83%电量,充电功率降低到500w了。

楼主:
到了95%,又听到风扇声音停了。充电功率降到了300w

楼主:
充好电了,开始测试。

将摄像头拍着屏幕:

因为无法对焦并且太近,,所以很模糊,但能看清楚上面的信息。

2023年11月14号0点06分开始放电测试,灯泡功率是167W:

楼主:
1024/167=6.1小时。

我睡觉去。等睡醒,检查录像,就知道放电时间了。

网友:
平时能当UPS用吗?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

不知道德2的切换时间是否也是10ms,10ms 是不会对NAS有影响:

楼主:
放电1小时了。

提示还有81%电力,可以再使用5小时。

跟理论计算的6.1小时有差别。 5/6.1=81% 效率? 是这样计算吗?

我查回之前正浩睿2pro的灯泡放电数据,效率是81.7%  , 看来这是正浩的准确数据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7&pid=12022336

楼主:
电放完了,查4分钟5小时。放完电,逼一声,我醒了 ??

楼主:
7:25开始充电测试。

开始也只有500w

楼主:
估计充到5%左右,变成1.15kw 充电。

楼主:
好了,我要到果园安装监控,要中午回来才能继续测试负载能力。

楼主:
继续测试。先测试ups功能:

我将ThinkPad T430S的电池扣下来,使用适配器供电。适配器插到德2的AC输出。

德2有220V供电的时候,可以看到,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19w,就是T430S的耗电。

这时候,相当于市电直接给T430S供电。

我将市电断卡,德2的液晶屏立即显示输入功率=0,输出功率=20w。这时,德2作为ups给T430S供电。

再恢复220V给德2,大概3-4秒,看到德2显示输入功率1.2kw(快速补充刚才失去的电力),、输出20w。一会变成输入输出都是20w。

这个测试过程,T430S的屏幕纹丝不动,可见切换过程基本是无缝的。

可见德2的ups功能非常强悍。

另外,德2可以设置成交流电常开,更加适合做UPS,不用每次开机都要手按220V输出开关。

楼主:
睡觉去。今晚就让德2做T430S的UPS,看看明天起来T430S是否关机了。

后记:当然没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当UPS使用,我带了2台电脑,断电了5,6次了,电脑平时一台才几十W

网友B:
它逆变的时候风扇噪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逆变的时候风扇噪音如何?

1.2KW充电的时候,风扇声音很吵(比睿2pro)嘈很多。

要想噪音低,不要买德2 ??? 买睿2pro好了。

楼主:
负载测试:

松下1800w电吹风,实测1681w。轻轻松松就全功率带起来了。

网友C:
这有拆解
户外电源界的苹果,正浩德2表现到底如何?试玩加拆解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583edfb4655562a4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有拆解
户外电源界的苹果,正浩德2表现到底如何?试玩加拆解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 ...

哈哈,这次电焊没有问题了:

拆解图:

网友D:
这玩意双11才3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双11才3000多?

2850。

现在咸鱼也是这个价格,但没用原装包送(咸鱼到正规店家,全新没有拆包的,原厂服务和保修,也可以要求开发票)

楼主:
完成测试!

装到包里,放汽车上,随时待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成测试!

装到包里,放汽车上,随时待用。

这电池放车里不知道夏天高温天气安全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2850。

现在咸鱼也是这个价格,但没用原装包送(咸鱼到正规店家,全新没有拆包的,原厂服务和保修,也可 ...

还真是

毛病又犯了,明明知道我用不上的,也没多少机会用的,又想弄个回来吃灰了 ,让我冷静几天

网友F:
这东西利润不低啊,1度电电池,价格不到1k,材料+软硬件800,这个产品利润最少1k。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利润不低啊,1度电电池,价格不到1k,材料+软硬件800,这个产品利润最少1k。 ...

你低估了正浩的技术含量了。能做到国内户外电源的天花板,你以为就是淘宝买几块板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

毛病又犯了,明明知道我用不上的,也没多少机会用的,又想弄个回来吃灰了 ,让 ...

半年前我的睿2pro,我就是咸鱼的商家买的全新机(有发票和原厂正规保修)。当时是2500元。800W,768WH.

没想到现在德2才2850,1800W, 1024WH.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放车里不知道夏天高温天气安全不

磷酸铁锂应该安全些。

不碰撞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低估了正浩的技术含量了。能做到国内户外电源的天花板,你以为就是淘宝买几块板组装的? ...

确实,要赢得海外市场的认可,没有硬功夫是不行的。

上个月逛电脑成,看到卖逆变电源的,和老板聊了几句,虚标的很离谱,盒子上写着2kw的逆变器,实际也就400w水平。

网友G:
这玩意放家里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放家里安全吗?

家里煤气罐安全吗?燃气管道安全吗?酒精瓶放好了没,小孩能拿到吗?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比电动汽车安全多了,至少不会被撞或者太阳底下曝晒。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测试!

装到包里,放汽车上,随时待用。

包一个85 在想是不是得多买一个 这个配套的包坏了以后不知道好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要赢得海外市场的认可,没有硬功夫是不行的。

上个月逛电脑成,看到卖逆变电源的,和老板聊了几句 ...

正浩是完全没有虚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