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涿州水淹工控机如何恢复

楼主(2023-11-14):
如图,这种效果的工控机,如何恢复?

楼主:
图片在这里,泥巴都干了

网友A:
水淹时没有通电就是有希望的。
我救过一台在水盆里泡了一夏天的联想笔记本电脑,板子都发霉黑了,就是清洗,彻底的清洗,去除所有导电的污染物
希捷机械硬盘拆洗,用异丙醇浸洗,硬盘上电后处于只读状态(不知是不是什么功能),读出了所有数据。

编辑补充:

重点拯救硬盘就行,主板用洗衣皂+刷子洗都可以,冲干净无残留,干燥彻底就行,但是有腐蚀的肯定不能继续用的,该扔就扔。

编辑补充2:

对于泥土污染,你需要一些水来清洗,而不是溶剂,因为泥土和泥土里面的盐分溶于水,但却不溶于有机溶剂。所以洗板水也是不适合的。
75%的消毒酒精在这方面比95%以上的无水乙醇更有优势,也是因为它含水。

可以是自来水清洗->洗衣皂水+刷子清洗(不建议使用滑溜溜的洗衣粉和洗衣液)->60度热水漂洗->75%酒精浸泡刷洗->95%无水乙醇/异丙醇浸泡刷洗->40度低速烘干几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淹时没有通电就是有希望的。
我救过一台在水盆里泡了一夏天的联想笔记本电脑,板子都发霉黑了,就是清洗 ...

不知道内存槽,PCI及PCI E槽是不是能清洗干净,用这个工控机,就是为了有PCI槽
普通电脑都没有PCI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内存槽,PCI及PCI E槽是不是能清洗干净,用这个工控机,就是为了有PCI槽
普通电脑都没有PCI槽了 ...

腐蚀了的地方都是没救的,拯救完数据就要丢掉不能继续使用,除非你确定它没有任何腐蚀和残留并且以后出问题了也不会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内存槽,PCI及PCI E槽是不是能清洗干净,用这个工控机,就是为了有PCI槽
普通电脑都没有PCI槽了 ...

插槽用刷子+点胶瓶或化学实验室的洗瓶喷着刷洗

用那种黄色毛的尼龙软毛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淹时没有通电就是有希望的。
我救过一台在水盆里泡了一夏天的联想笔记本电脑,板子都发霉黑了,就是清洗 ...

听起来直接拆碎,先手洗掉大块,再丢洗碗机不用洗碗粉去除小残渣还挺适合?

网友C:
放到超声波清洗机里面,PCI槽都可以洗干净

网友D:
告诉你一个很经典的秘密,电脑主板的二手商家多是采用洗衣粉直接洗主板的,然后晾干。

网友:
不要通电,不要通电,不要通电!

硬盘直接送修数据恢复开盘换磁头提取数据。保留其它绑定工控软件授权的芯片,找到新的主板移植过去

网友:
硬盘大概率不会进水,但是触点部分会氧化,然后有时能读到,有时不能,根据720大水的经验

网友:
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冲不掉的上刷子。。冲完之后再用纯净水冲一遍,防止残留物短路。

网友:
水洗烘干,洗衣粉,洗洁精都可以,大量水洗干净,烘干。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丢。

网友E:
类似的机器,免费送楼主学习或工作自用,楼主会用不?免费送给客户用,楼主和客户都认真想好了吗

时间精力服务口碑,都是极宝贵的资源。机器当作维修用的配件包,还是能发挥些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的机器,免费送楼主学习或工作自用,楼主会用不?免费送给客户用,楼主和客户都认真想好了吗

时间精力 ...

我自己用,翻新后,就会一个有PCI槽的工业电脑,至于数据不太要恢复。
买一个新的工控机大几K,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一个很经典的秘密,电脑主板的二手商家多是采用洗衣粉直接洗主板的,然后晾干。 ...

明白了,很受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放到超声波清洗机里面,PCI槽都可以洗干净

超声波清洗对晶振有损伤吗?晶振很脆弱的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声波清洗对晶振有损伤吗?晶振很脆弱的好像

何止晶振,好几次把贴片二极管的脚都洗断了,有次几十个芯片的脚也洗断了。
   后来不让线路板直接接触超声波的振子就可以了。

网友G:
先搞清楚,进水时还有通电吗?要是有,那还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搞清楚,进水时还有通电吗?要是有,那还洗什么?

没通电,人员疏散时,都断电了,后续水位降了再捞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直接拆碎,先手洗掉大块,再丢洗碗机不用洗碗粉去除小残渣还挺适合? ...

不太适合,洗碗机残留的清洗剂对金属很危险,而且电路板各种奇怪的细节不一定能照顾全,还是手动刷洗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