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卡罗拉用一年3个月自启停电池亏电正常吗

楼主(2023-11-14):
如题,电池亏电后找4s店换电池,顺便让他们检测有没漏电。最后维修师傅检测出来是4s店送的行车记录仪接了常电导致停车后还在耗电。

这样情况下4S店应该承担责任?
我这边用车情况是大部分只用来接小孩上下学,基本是1个多小时用车时间。

网友A:
行车记录仪有停车录像功能,接常电是对的,只不过丰田的欠压保护好像设得比较高(反正比行车记录仪的欠压值高),三四天不开就会亏电启动不了,用应急电源搭几秒就好了,电池本身是没问题的。

如果不需要停车录像功能可以让师傅接回开车通电,我是预计几天不开就拔掉行车记录仪的电源插头。

疫情期间欠压过两三次,都是用应急电源搭起来就正常了,没换过电池。

网友B:
4S店就这水平??还不如自己装。

网友:
我的雷凌也是刚换的电池 3年刚出头

楼主:
那估计没低压保护,接常电后需要连接低压保护的盒子,4S电送的行程记录仪怎可能还有低压保护?。测电池电压才9.9V,如果长时间出于亏电情况,那电池慢慢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有停车录像功能,接常电是对的,只不过丰田的欠压保护好像设得比较高(反正比行车记录仪的欠压值 ...

三四天不开就亏电,这车还有什么用。。。新车就这样还是开了几年变这样的,我是收音机漏电,还没换了收音机就没问题了,一周不开亏电都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店就这水平??还不如自己装。

双十一买了大部分坛友推荐的趴趴狗,没来得及装电池就启动不了。

网友:
上车关启停,行车记录仪换个不耗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十一买了大部分坛友推荐的趴趴狗,没来得及装电池就启动不了。

我是自己装的流媒体,现在用的卡仕特,清晰度和压光效果一流,还不贵。售后很好。

配了降压线和点烟器头。

我用的降压线,有停车监控,可以设置停车继续拍摄时间,最长2天,有亏电断电功能。

要是用点烟器头停车就不录了。

网友:
这是找不到话说,行车记录仪能耗多少电。我车行车记录仪就是常通电的,快9年了一直如此。也没见电瓶有啥问题。
建议楼主把行车记录仪先拆了,或是让他们改为启动车后再给行车记录仪供电。这样他们就没借口了。

网友:
行车记录仪一般就3到5W功耗吧,每周都用车也不会把电瓶电消耗完。你车的启动电瓶是多大的?容量60A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己装的流媒体,现在用的卡仕特,清晰度和压光效果一流,还不贵。售后很好。

配了降压线和点烟器头 ...

楼主买的哪款,方便发个链接吗,双11忘记买行车记录仪了,我之前用的海康威视那款总是不停的关机重启,打算废弃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哪款,方便发个链接吗,双11忘记买行车记录仪了,我之前用的海康威视那款总是不停的关机重启,打 ...

我买的是4K10寸那个,里面最便宜的。在抖音直播间买的,那里有时有优惠,会多送些东西。

建议你先看看自己的遮阳板大小再选屏幕,我这个勉强刚刚好,非常庆幸没买大屏的,会影响遮光板打开。

发现这玩意大牌不大牌的根本没用,换车之前用的盯盯拍的流媒体,内部电池会亏电,夏天暴晒时会死机,后摄太差压光不行,延迟倒是非常小。

现在用的这个没有XX拍的这些毛病,只是后摄能感觉出来延迟,没装车之前接电试的感觉大约有0.3秒左右的延迟。也还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