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前挡玻璃裂了,是换还是修复

楼主(2023-11-14):
前挡玻璃最下方黑色边框处被崩了一下,形成了裂痕,没影响驾驶,一直没管它,结果慢慢裂的有点长,现在有半米长,主要在最下方,不影响视线,平时也基本不跑远路,就一直放着没管,今年第6年要上线审车,这样应该不能过审,想解决一下,看有人说可以修复,也有人建议换,据说换可能会增加噪音,没有原来的密封好,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裂到边了的话还是换了吧

网友B:
都半米长了还不换啊,还是从边上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裂到边了的话还是换了吧

嗯,我也是偏向于换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半米长了还不换啊,还是从边上裂的

开始应该有应力自己慢慢长,后面就没再变长了,就一直拖着了

楼主:
我看网上有上门换的,有换过的朋友知道这种靠谱吗,还是要去4S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应该有应力自己慢慢长,后面就没再变长了,就一直拖着了

裂了修复没见过效果好的,还是换吧。

石子崩的坑倒是见过修复还可以的,刚补完的效果不仔细看还真不明显,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发黄老化。

网友:
换的话至少得有保修吧,比如说漏水

网友C:
以前看这些情况不是说可以找道路拥有者还是对方车子赔偿吗,楼主当时没有视频?

网友D:
一般的车,换也不贵,换吧。。

网友E:
换,  我看着4s店换的。 那块玻璃用胶粘上去的,不存在换了封闭变差。
我车被楼上掉下来的东西砸裂了5厘米,不理。  天冷应力变化就突然裂到半米。 赶紧去换。

网友:
车损可以赔,就是第二年保费要涨,自己换,几百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这些情况不是说可以找道路拥有者还是对方车子赔偿吗,楼主当时没有视频? ...

自己搞崩的,换了自来水软管,旧的丢地上,脚贱想把它甩到一边,结果在空中绕了几圈落在车引擎盖上,软管接头的金属部分刚好敲到玻璃边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车,换也不贵,换吧。。

问了一下4S店,6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  我看着4s店换的。 那块玻璃用胶粘上去的,不存在换了封闭变差。
我车被楼上掉下来的东西砸裂了5厘米 ...

我这个有两年了,没再变长,不是审车,我就不动了

网友:
这么便宜,深圳这边1600。     生命重要,赶紧换。 高速突然裂开砸向人,车就失控了。

网友:
换吧,我记得修至少也要200,而且不会给你保证。

网友:
涉及行车安全的事情还需要问?当然是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搞崩的,换了自来水软管,旧的丢地上,脚贱想把它甩到一边,结果在空中绕了几圈落在车引擎盖上,软管 ...

好有画面感呀

网友:
建议换福耀的镀膜玻璃,省去了贴膜,效果好很多

网友:
我的跟你一样,也是年检前换的,换福耀的

网友F:
小红书搜“玻璃修复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红书搜“玻璃修复液”

决定换了

网友G:
是不是打算听到”嘣“的一声再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打算听到”嘣“的一声再去换?

前挡应该不会嘣的一声碎的吧,今天去4S店换,师傅还建议修一下,说没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