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修复 win11 系统

楼主(2023-11-14):
问题描述:win11系统崩溃(蓝屏)后未等待收集错误信息就强制关机了,再次启动后,很多软件打不开。用 “sfc /scannow”命令修复后,部分软件可以打开了。但是声卡、网卡、指纹按键驱动丢失了;启动 power shell 闪退;尝试“重置此电脑”,失败了;更新系统也失败了,提示:安装错误 - 0x80070002。用驱动精灵更新驱动,失败。在官网下载驱动安装,提示:“无法满足安装的先决条件”。装 VM workstation, 提示需要管理员账户,但本身就是管理员账户。尝试过 运行“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restorehealth”指令恢复系统,但是提示没有正确的“源”。
实在是不想重装系统(一重装就要装很多软件)。有没有办法可以快速修复系统?尝试过 uup 更新系统,但是 uup 包下载完成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有说法是会自动生成 .iso 文件,但是我这里下载完成后没有生成 .iso 文件。

网友A:
设置→系统→疑难解答→其他疑难解答→自己在这里面看着选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系统→疑难解答→其他疑难解答→自己在这里面看着选一下吧

这个疑难解答没 chatGPT 好用吧?chatGPT 也没给出有效答案。发现这个“疑难解答”给不出什么有效答案。

楼主:
运行 "sfc /scannow" 后提示:Windows 资源保护找到了损坏文件,但其中有一些文件无法修复。对于联机修复,位于 windir\Logs\CBS\CBS.log 的 CBS 日志文件中有详细信息。例如 C:\Windows\Logs\CBS\CBS.log。对于脱机修复,/OFFLOGFILE 标记提供的日志文件中有详细信息。
查看 CBS.log 文件,看到:
Cannot repair member file [l:10]'System.dll' of System, version 4.0.15912.251, arch amd64, versionScope neutral, pkt {l:8 b:b77a5c561934e089} in the store, file is missing
This component was referenced by [l:77]'Package_1_for_KB5031817~31bf3856ad364e35~amd64~~10.0.9200.1.5031817-4_neutral'
Could not reproject corrupted file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ystem.dll; source file in store is also corrupted
Could not reproject corrupted file \??\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v4.0_4.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dll; source file in store is also corrupted
Could not reproject corrupted file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64\v4.0.30319\\System.dll; source file in store is also corrupted

网友B:
换硬盘重装系统可靠些。

网友C:
会强制关机一般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重装系统可靠些。

老陈这建议有点“狠”!
新电脑哦,硬盘应该不会有问题。执行 chkdsk ,也没检查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强制关机一般都是硬件问题

是我主动长按 Power 键关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疑难解答没 chatGPT 好用吧?chatGPT 也没给出有效答案。发现这个“疑难解答”给不出什么有效答案。 ...

你用了么。。
试试那个“设置→系统→疑难解答→其他疑难解答→windows更新”
让你重启你就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么。。
试试那个“设置→系统→疑难解答→其他疑难解答→windows更新”
让你重启你就重启。 ...

当然用了。更新失败,重启无数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用了。更新失败,重启无数遍了。

我的电脑更新最近一次更新包KB5031455的时候出问题了。总是更新失败,以至于开机就进更新提示,然后过好久才能进界面,关机也提示,过一天都不带关机的,只能自己强制断电。
后来网上查到了用win自带的这个诊断。鼓捣了好多次。还真就修复了它自己。开机关机都正常了。不需要我强制断电了。

网友D:
自从不用Windows之后糟心事再也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从不用Windows之后糟心事再也没了。

主要是很多专业的软件需要在win下使用,除非使用虚拟机,但是性能要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很多专业的软件需要在win下使用,除非使用虚拟机,但是性能要打折扣…… ...

是的,不然我也不想用 windows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很多专业的软件需要在win下使用,除非使用虚拟机,但是性能要打折扣…… ...

牺牲点性能也比不可预料的不时被恶心来的好吧。而且虚拟机可以创建镜像,随时回滚。

网友F:
我一般是把安装好软件的系统,做一个wim备份。硬盘安装好一个微PE,连启动U盘都免了。开机选择微PE启动,还原系统。爽歪歪。

楼主:
引用 楼主:
运行 "sfc /scannow" 后提示:Windows 资源保护找到了损坏文件,但其中有一些文件无法修复。对于联机修复, ...

将另外一台 win11 的 .Net Framework 目录 copy 过来之后,运行 sfc /scannow, 提示所有的文件已修复。但是指纹按键和声卡的驱动还是无法安装成功。

网友G:
折腾来折腾去 还是重装系统最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折腾来折腾去 还是重装系统最省力

可能还真是这样。有好用的系统镜像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还真是这样。有好用的系统镜像推荐吗?

不都是用原版吗!

网友:
我这个笔记本电脑更恶心,关机/重启功能都是重新启动功能,把电源线拔掉关机还是会重新启动,就是W11系统没有办法关机了
更新系统也不行
后来没有办法,先把电源拔掉,系统重新其他进入boss里面设置禁用电池功能,电脑才可以关机

网友H:
别挣扎了。把数据考出来重装最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是把安装好软件的系统,做一个wim备份。硬盘安装好一个微PE,连启动U盘都免了。开机选择微PE启动,还 ...

好办法,我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挣扎了。把数据考出来重装最稳妥。

有道理。不挣扎了。

楼主:
笔记本自带的系统是原版的,但是现在不是系统损坏了吗?也还原不了,系统重置都不行。只能另外找镜像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