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传感器如何同时测量加速度/速度/位移?

楼主(2023-11-14):
如图,这类产品里面是用了加速度传感器?已知加速度如何求出速度和位移?

网友A:
长得像是我做的啊!
一般都是加速度传感器,现在也可以使用mems,然后读取原始加速度数据,通过积分运算,得到速度、位移对应的值。
至于具体怎么去积分,那就是高数的内容了

还有硬件积分的,一重硬件电路积分出速度,二重积分出位移,这个就不需要做复杂计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得像是我做的啊!
一般都是加速度传感器,现在也可以使用mems,然后读取原始加速度 ...

有机会研究SKF的产品吗?震动测温的无线产品,我有项目可以搞一搞......

网友C:
LZ,这是谁家的产品,正在找呢?可否提供下资料。

网友D:
加速度的积分是速度,速度的积分是位移。
反过来,位移曲线的导数是速度,速度曲线的导数是加速度。
看来高数老师没把这事讲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研究SKF的产品吗?震动测温的无线产品,我有项目可以搞一搞......

我去,振动都能测温了,我只做过测速啊!目前没什么机会接触到SKF的产品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研究SKF的产品吗?震动测温的无线产品,我有项目可以搞一搞......

应该是测震动加温度,而不是用震动间接计算温度吧。
我是搞无线产品的,有需求可以聊聊。

网友:
IEPE?
话说LZ这物理真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是谁家的产品,正在找呢?可否提供下资料。

某宝上找的,百来块钱,带上位机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速度的积分是速度,速度的积分是位移。
反过来,位移曲线的导数是速度,速度曲线的导数是加速度。
看来高 ...

早就还回去了,感谢讲解,有时间去学校好好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测震动加温度,而不是用震动间接计算温度吧。
我是搞无线产品的,有需求可以聊聊。 ...

没去实测温度,估计这上面的温度是芯片自带的,测自己的,不是振动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得像是我做的啊!
一般都是加速度传感器,现在也可以使用mems,然后读取原始加速度 ...

应该是你做的
方案可以是用现成加速度传感器芯片读取加速度后,软件积分运算反推出速度和位移?误差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做的
方案可以是用现成加速度传感器芯片读取加速度后,软件积分运算反推出速度和位移? ...

做产品,误差大就不能用了啊!我们有标准振动台的,测试下来效果还挺好,至少比我拿到的样品积分后的效果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