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c代码,大伙帮忙分析一下结果,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已解决)

楼主(2023-11-14):
keil和vs2017的结果b都是0,而不是1,为什么?
       char a = 0, ch,b;
        a = 2;
        ch = 'b';
        b = a & 2 != 0;
        if(b) printf("b = true");

ChatGPT和百度文心一言结果也都是1,为什么实际运行是0呢?

弄清楚了:
b = a & 2 != 0;
先执行 2 !=0 这个永远是1,
再执行 a & 1也就是检查最低位是否为1,如果为1 则b为1,否则为0

附上恶心的原题

网友:
&与&& 是有区别的

网友A:
2!=0  為假      a&0  永遠都是0

楼主:
&是按位与操作,优先权大于 !=

以上的判断是错的!!

网友B:
这种让我们这些没学过语言的咋整? 如果不是为了考试或者招聘面试题,为啥不用括号括起来实现毫无异议的状态?这样谁都看的懂,免去了一切人为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  為假      a&0  永遠都是0

2!=0应该为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让我们这些没学过语言的咋整? 如果不是为了考试或者招聘面试题,为啥不用括号括起来实现毫无异议的状 ...

你说对了,这是大一c语言的课后题,实际这么用除非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按位与操作,优先权大于 !=

我查到的都是!=优先级高于&

网友:
a & 2 != 0等价于2&1,位与结果就是0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查到的都是!=优先级高于&

无论先算哪个,也想不通为什么结果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论先算哪个,也想不通为什么结果是0

2 & 1 = 0b0000010 & 0b00000001 = 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位与操作,优先权大于 !=

好吧 我眼拙了

网友:
對了  看到樓上的恍然大悟  你這個是按位與

按位與

按位 來算   2 是10   1是01   按位與結果就是0

网友D:
这是NewBing给出的答案
看来ChatGPT4比3.5还是厉害了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NewBing给出的答案
看来ChatGPT4比3.5还是厉害了挺多的

我用的确实是3.5

网友:
我一般像这种情况我会打上括号,有时候容易迷糊

网友:
还是代码写得少啊:

  dat16 & 0xFF == KEY_VALUE

多栽几次就长记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位与操作,优先权大于 !=

以上的判断是错的!!

你那图怎么可能按位&操作优先级会大于!=? 你看成取地址操作了吧

网友:
文心一言就是垃圾

网友:
所以应该是1才对吗?

网友:
不加括号的,都是垃圾

网友E:
都是谭浩强害的,加个括号能死人么?

网友:
就是平时习惯养成的,有些简单的问题找半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是谭浩强害的,加个括号能死人么?

是的,看上去是牛逼了,估计只有真正的高手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看上去是牛逼了,估计只有真正的高手这么干

真正的高手不会这么写,真正的高手写的程序小学生都能读懂,并且满篇注释

网友:
这种运算符优先级是必考的,然而对实际没啥用

网友:
精力不要用在这个上面

网友:
多打一个括号就搞定了,为啥一定相信记忆呢?而其还折腾半天
比如:for(i=0;  i<25+30; i++)
我都会写成: for(i=0;  i<(25+30);  i++)

网友:
我从来都不考虑优先级的问题,超2个数的运算全部加()
记不住那么多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