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enwrt源码编译报错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楼主(2023-11-14):
虚拟机ubuntu18,openwrt19.07.9,21.02.7。实体机ubuntu20,openwrt22.03.5。
芯片是MT7628,下载的对应的源码包。

按照openwrt.org的说明,apt install了一堆软件,feed已经update和install。
make defconfig和make menuconfig,啥都没改,make download经过曲折的过程下载dl完成。
make V=s到最后出现下面错误,试过make package/feeds/base/base-files/compile V=s和make package/feeds/base/base-files/{clean,compile} V=s结果一样。
make clean提示没有git什么的。论坛里看了一些帖子,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错误。重点是那个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虚拟机内存8G,实体机内存16G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feeds/base/package/system/usign'
time: package/feeds/base/usign/compile#1.29#0.52#1.56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feeds/base/package/base-files'
rm -f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build_dir/target-mipsel_24kc_musl/linux-ramips_mt76x8/base-files/.configured_*
rm -f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staging_dir/target-mipsel_24kc_musl/stamp/.base-files_installed
[ -s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key-build -a -s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key-build.pub ] ||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staging_dir/host/bin/usign -G -s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key-build -p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key-build.pub -c "Local build key"
[ -s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key-build.ucert ] ||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staging_dir/host/bin/ucert -I -c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key-build.ucert -p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key-build.pub -s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key-build
Makefile:215: recipe for target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build_dir/target-mipsel_24kc_musl/linux-ramips_mt76x8/base-files/.configured_e636de2100d7876f2252f805c5ee861e_8e081b74cf069e1e6800a5bbcbb282f0' failed
make[2]: ***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build_dir/target-mipsel_24kc_musl/linux-ramips_mt76x8/base-files/.configured_e636de2100d7876f2252f805c5ee861e_8e081b74cf069e1e6800a5bbcbb282f0]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feeds/base/package/base-files'
time: package/feeds/base/base-files/compile#0.29#0.20#0.52
    ERROR: package/feeds/base/base-files failed to build.
package/Makefile:114: recipe for target 'package/feeds/base/base-files/compile' failed
make[1]: *** [package/feeds/base/base-files/compil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
/home/myname/iot/openwrt-sdk-21.02.7-ramips-mt76x8/include/toplevel.mk:221: recipe for target 'package/feeds/base/base-files/compile' failed
make: *** [package/feeds/base/base-files/compile] Error 2

网友A:
调整虚拟机内存,挂载交换空间

网友B:
dmesg看看最后报错的详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虚拟机内存,挂载交换空间

实体机16G内存,给了8G的sw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esg看看最后报错的详细信息

查到了。
实体机是
[22479.656917] traps: ucert[2385636] general protection fault ip:7f6284133133 sp:7ffc9d5e7370 error 0 in libc.so.6[7f6284131000+148000]
虚拟机是
[11796.376268] ucert[7871]: segfault at 401d00002464 ip 00007fe755275d77 sp 00007fff5cb17270 error 4 in libc.so.6[7fe755164000+148000]
[11796.376301] Code: 66 85 ff 0f 84 5a 01 00 00 48 8b 7a 10 48 85 ff 0f 85 56 01 00 00 4d 39 c4 0f 84 59 01 00 00 0f 1f 40 00 48 83 c1 04 83 c0 01 <f6> 41 fc 01 75 83 89 c2 48 8d 14 52 49 8d 14 d2 0f b7 7a 06 66 8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到了。
实体机是
[22479.656917] traps: ucert[2385636] general protection fault ip:7f6284133133 sp ...

https://github.com/openwrt/openwrt/issues/7299

或者menuconfig里把包签名关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openwrt/openwrt/issues/7299

或者menuconfig里把包签名关掉看看

编译ucert有点麻烦,我先禁用CONFIG_SIGNED_PACKAGES试试

网友:
尝试在32位系统下编译

楼主:
经历多种波折,终于编译完成了。然而bin目录下只有package和uboot,具体目录记不得了。查了一下说是选的package太多了超过设置的flash大小。但没查到怎么选择板子型号。config里设置的一些MT7628的开关,看不懂。
实在不行换回MTK给的14 BB版本的源码凑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