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安全性问题

楼主(2023-11-14):
最近买了一个NAS,突然想到,如果文件上传到NAS后,如果把硬盘拆下来,当普通硬盘用,能不能读取到文件,如果能读取到文件,这样数据是不是很不安全。如果让人偷了,重要文件也会泄露出去吧?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linux下如何加密文件系统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就不会有这种担心了。
当然,如果打算使用一个不是正经的服务器+无法确定安全的系统制作的NAS,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重要的文件放进去。

编辑补充:
文件系统级加密可能会在临时缓存中泄漏内容,可以考虑全磁盘加密或二者结合

网友B:
硬盘都被人偷走了,还担心数据?

你不嫌麻烦,可以对硬盘进行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都被人偷走了,还担心数据?

你不嫌麻烦,可以对硬盘进行加密。

两个地方备份,假如一个地方的硬盘被偷了,另外一个地方还有数据,但是被偷的硬盘会泄露文件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linux下如何加密文件系统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就不会有这种担心了。
当然,如果打算使用一 ...

?不是很懂linux

网友C:
你有啥资料值得别人去找你nas的安装位置,并且可以接近,然后拔走你的硬盘,然后去里面找东西?哈哈

网友D:
物理攻击啊? 咋不直接偷电脑呢, 你电脑大概率没有硬盘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理攻击啊? 咋不直接偷电脑呢, 你电脑大概率没有硬盘加密

?我电脑硬盘有BitLo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啥资料值得别人去找你nas的安装位置,并且可以接近,然后拔走你的硬盘,然后去里面找东西?哈哈 ...

这只是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被偷,我只是打个比如。不是在讨论会不会被偷,是讨论被偷了数据会不会很容易的泄露出去。

网友:
我第一时间关闭bitlocker   就怕系统崩了,我的文件找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被偷,我只是打个比如。不是在讨论会不会被偷,是讨论被偷了数据会不会很容易的 ...

如果不是熟人作案,物理攻击难度远远高于网络攻击。

网友:
看你是什么NAS,用了什么文件系统,开启了什么加密措施没有。拿群晖来说,文件系统做成普通的ext4,且只是basic,未做文件加密,把硬盘拿到任意一个linux都可以读取出来,btrfs格式就只能找群晖要专业的工具来解码。如果组raid了,或者开启了文件加密基本没戏。

网友B:
我也使用过。你试一下解开一个1T的目录,需要多长时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使用过。你试一下解开一个1T的目录,需要多长时间 ??

是很慢,那有没有别的软件可以上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慢,那有没有别的软件可以上锁

veracrypt,truecrypt的后续版本,如果用的是Win7,个人推荐用truecrypt7.1a。

补充:如果忘了密码或丢了加密密钥,谁都解不开。

网友:
你的NAS没有加密功能吗?

网友:
极空间的nas是有自己的文件系统,类似raid1;我个人买的绿联的没有,直接basic使用,并且http协议走的公网ipv6。硬盘里除了小姐姐比较重要,其他还有啥重要资料值得偷?照片倒是可以组个raid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