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50笔记本忘记BIOS锁密码,如何解开?

楼主(2023-11-15):
开机就卡在密码界面,无法下一步,拆开外壳拔下主板上的电池,依然如故

密码可能会存在一个芯片里面,在主板上找到一个W25Q16的芯片

开机时短接芯片上相邻两个脚,会发出几声滴滴滴声音,好像是4声

弄了几次,现在开机不显示输入密码的界面,屏幕黑色,开机有灯,

请教坛友这个T450怎么刷BIOS?

网友A:
现在开机不显示输入密码的界面,屏幕黑色,开机有灯?

可能需要维修了。

网友B:
无法开机,有可能是什么芯片坏了,送修吧。
T450的BIOS密码应该不是放在ROM里,应该是存在EC芯片或TPM模块里,短路ROM对十几年前的老机器有用,新机器不行了。

如果能开机,试试这个方法:
https://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875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机不显示输入密码的界面,屏幕黑色,开机有灯?

可能需要维修了。 ...

开机时屏幕快速闪一下(亮灰色),然后不显示任何东西

开机键、FN键、F1按键上面的灯亮,

CPU轻微发热

我就捅了几次这个FLASH芯片,应该被捅坏了

其他没动哪里

网友:
拆下25q16  如果坏了 就换个,用wch341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开机,有可能是什么芯片坏了,送修吧。
T450的BIOS密码应该不是放在ROM里,应该是存在EC芯片或TPM模块 ...

是的thinkpad在ec里,以前有台触发Computrace的,试过刷BIOS解不了

网友:
淘宝10元帮你合成BIOS,去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