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仿真一个带FDBK的芯片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3-11-15):
有一个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运放, 这个运放有FDBK引脚(反馈线) ,外面接了一堆阻容器件,

我现在是需要仿真软件multisim计算一下,这个器件的放大倍数和带宽。

一般运放,我们有同相输入端,反向输入端和输出, 我晕了, 这个FDBK到底是接哪里,对应芯片的哪个引脚 。

哪位有了解,请指导一下。

楼主:
自已顶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人帮助

网友A:
这射频vga的agc环路滤波器啊,不是运算放大器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射频vga的agc环路滤波器啊,不是运算放大器功能啊

感谢指导,能不能再多指导两句,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