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ut18.04 怎样安装低版本的arm-linux-gnueabihf-gcc

楼主(2023-11-15):
ubuntu 18.04 默认安装的是9.4的

我想安装7.5版本的。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了?

在编译的时候可以设置工具目录

网友A:
要在Ubuntu 18.04上安装特定版本的arm-linux-gnueabihf-gcc,你可以尝试使用APT软件包管理器来获取适当的软件源并安装你需要的版本。首先,你可能需要添加适当的存储库,因为Ubuntu默认可能没有提供早期版本的软件包。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步骤 1:添加适当的存储库

    检查现有的存储库: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cache policy arm-linux-gnueabihf-gcc
     [复制]

    寻找旧版本的存储库: 在互联网上搜索适合你需要的7.5版本的存储库。有时候,你可能需要从Ubuntu存档中获取旧版本的软件包。

步骤 2:安装特定版本

一旦你找到了合适的存储库或软件源,可以使用apt install命令安装特定版本的软件包。

例如:

sudo apt-get install arm-linux-gnueabihf-gcc=7.5
[复制]

这会尝试安装7.5版本的arm-linux-gnueabihf-gcc。但是,请注意,这可能需要添加旧版本的存储库,并且可能会因为依赖关系而导致一些问题。
备选方案

如果找不到特定版本的存储库,可以考虑手动安装所需版本的GCC。你可以从GCC的官方网站下载源代码并手动编译安装。这种方法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和配置,但可以让你使用特定的GCC版本。

最后,记得在进行这些操作之前备份你的系统或者至少保存重要数据,因为更改系统的软件源或安装旧版本的软件可能会对系统稳定性产生影响。

大家都懂的,不是本人回答啊哈哈哈

网友:
估计有现成配好环境的docker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Ubuntu 18.04上安装特定版本的arm-linux-gnueabihf-gcc,你可以尝试使用APT软件包管理器来获取适当的软 ...

好像是只有最近两个版本。装不了7.5的。

我在想把ubuntu 18.04 换成16.04的软件源,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

16.04对应的就是7.5的。

至于源码编译,太麻烦,暂时先不考虑。

网友:
直接下载解压到本地,然后cmake或者makefile里面改一下cc路径,或者把工具链的bin加到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