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的串口波特率用于传输数据,速率能到多少KB/s?

楼主(2023-11-15):
如题,有些朋友说能到200KB/s,有些说只能到20KB/s.

网友:
4M/10=400KHZ,如果不到就说明程序问题,得用DMA

网友:
几位数据,几位停止,带不带校验,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8N1就是每10bit一个字节,那么4M久除以10了,没有任何不可能。就是带宽满载跑呗,你自己做不做得到,就看你是怎么处理数据接口以实现满载

网友B:
如果不管后面丢不丢数据,用单片机是可以跑满的,400kib/s。跑协议先降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管后面丢不丢数据,用单片机是可以跑满的,400kib/s。跑协议先降一半。 ...

跑协议是什么意思?流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N1就是每10bit一个字节,那么4M久除以10了,没有任何不可能。就是带宽满载跑呗,你自己做不做得到,就看你 ...

这种满载跑,很有可能数据对不齐,全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满载跑,很有可能数据对不齐,全错

如果想兼顾速度和正确率,是否有好的办法?除了流控措施以外。

另外如果两个设备的波特率误差为0,两个设备是板对板安装,对应是否成功率是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兼顾速度和正确率,是否有好的办法?除了流控措施以外。

另外如果两个设备的波特率误差为0,两个 ...

同步串口如何

网友:
DMA+Ringbuffer. 利用DMA的TC中断和HT中断做数据处理。比如DMA大小设置为1000,则每500字节就中断一次。处理数据的时候DMA继续接收剩下的500个,数据处理时间会比较充足。
如果要分包的话,再利用串口空闲中断,每个数据包会占用1个字节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满载跑,很有可能数据对不齐,全错

为啥呢?
fpga处理咋会错?只要你波特率两边是一致的,这点速度,每个字节的时间内能处理好多事情了哦
这里也没说非得各种单片机来跑,跑不跑得到是个人选芯片和能力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