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电脑可以外接硬盘,保留两个系统吗?

楼主(2023-11-15):
如题, 公司配了台THINKPAD x13 ,只能收发邮件,办公用.很多软件不能装..
我可以买个移动硬盘.也安装个系统,装自己需要的软件.插上硬盘的时候进入移动硬盘的系统,不插的时候进入公司的只能办公的系统吗?

网友:
可以试试,感觉是可行的

网友:
肯定可以啊,windows to go就是干这活的

网友:
esata接口技术的t420就可以外置硬盘启动。
建议楼主不要这么作,因为网卡硬盘还有cpu都是有id的即使多硬盘多系统还是会可能有问题。多买一台电脑

网友:
可以啊,OTG

网友:
内存够大的话,直接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