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为WB 和U8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1-15):
最近在研究非接触的测电笔,发现各厂家方案不一样 灵敏度不一样,一般都是对交流敏感度高,然后对于高压直流检测差别很大
找了一款比较合适,图中的ZD1 和Q1 Q2分别是哪各型号?

楼主:
2SC5692  NPN外延型三极管  丝印是WB ,就是不确定Q1是不是这个

网友A:
这种电路对三极管参数要求不高,基本上这种封装的常见型号,只要不是高ce电压的都可以,比如8550、901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对三极管参数要求不高,基本上这种封装的常见型号,只要不是高ce电压的都可以,比如8550、9012等。 ...

过几天样品多了  就能替换几个  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