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 为什么我这个电感一带载就会啸叫

楼主(2023-11-15):
目前问题 DCDC一带载电感啸叫 纹波100mv过大!
目前改了电感的值 改变频率没有用 依旧啸叫
网上查资料听说是反馈电阻没有并联电容 需要补偿!或者我PCB太烂了!请大家指正 小白

楼主:
图片上传

楼主:
顶一下 大家回复啊

网友:
如果负载小 可能进入PFM 模式了

楼主:
500ma-3a都叫

楼主:
PFM不是要轻载吗 按道理1A不算轻载啊

网友A:
电感饱和了,取值不对。 大电流不用热焊盘连接,直接铺铜。反并电阻可以并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饱和了,取值不对。 大电流不用热焊盘连接,直接铺铜。反并电阻可以并个小电容试试 ...

现在电感是22uh 5.5A
10uh 10A的电感我换了试了下 声音减弱 但还是有声音
手册里输出电容要求180uf 我这有可能是输出电容小的缘故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感是22uh 5.5A
10uh 10A的电感我换了试了下 声音减弱 但还是有声音
手册里输出电容要求180uf 我这 ...

我并一个50pf电容试一下 谢谢

网友B:
这几处敷铜不应该是全覆盖吗?不应该只连那点细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感是22uh 5.5A
10uh 10A的电感我换了试了下 声音减弱 但还是有声音
手册里输出电容要求180uf 我这 ...

你确定是电感叫?有可能是电容,我碰到过电容叫,后面换电容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处敷铜不应该是全覆盖吗?不应该只连那点细线。

十字连接了 没太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电感叫?有可能是电容,我碰到过电容叫,后面换电容解决了

我盖着听了 应该是电感吧 MLCC的电容还会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盖着听了 应该是电感吧 MLCC的电容还会叫吗

会,MLCC是叠层结构,会叫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MLCC是叠层结构,会叫很正常

长知识 我去看看 调试完回复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啸叫,大概率是MLCC,换成大容量的铝电解电容。另外,纹波大是后续电路有耗电的负载,找到这个负载,给他加上大容量铝电解电容也可以解决MLCC啸叫问题。

网友:
不一定电感,可能电容在叫

网友:
你的fb走的太差了。右边的点离电感太近了。又那么高的阻抗,估计电感抖一下fb就跟着跳了。把电阻换成下臂1k以内的,上臂自己算一下,再试试。

其它没有发现大的问题,毕竟是成熟电路。

dcdc里面细节非常多。比如你这种几十几百k的fb电阻,必须放到远离干扰的地方--通常这种用法是电池设备用的,为了省电。

网友:
出售胶水,每滴100块

网友:
这么划算,订一吨

网友:
MLCC贴片陶瓷电容啸叫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这图先改一版吧 这样的连接  不叫也有问题

网友:
铺铜不想十字连接的地方,直接再放一块Fill

网友:
先把所有叠层电容拆了换个固态电容看看叫不叫,如果是电容问题,请去参考唐老师讲电赛里的跟着大厂画PCB里有解决方案。

网友:
提供点胶服务,指出位置9999元,点胶1元

网友:
上波形图,可能是电路间歇震荡了

楼主:
目前结果已出 重新画板 打板回来试验 是PCB布局的问题 反馈线离电感太近,导致反馈环路不稳定
重新打板之后恢复正常

楼主:
修改后PCB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