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尺寸(4*6cm)的PCB如何小批量SMT

楼主(2023-11-16):
一款4*6cm的小尺寸PCB如何小批量生产SMT
还需要边框光滑的,不想V隔的那种纤维,不想邮票孔的锯齿。
有需要用到嘉立创的SMT
是不是基本不可能。因为嘉立创SMT的最小尺寸的7*7cm
两层的PCB

网友A:
V割分板后基本是直边,家里加个磨边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割分板后基本是直边,家里加个磨边工序

磨边之后的碎屑很容易会有一部分吸附在SMT器件上

网友:
砂纸磨边后立即用空气压缩机的吹尘枪吹干净。

网友:
4x6经济型可以单片出货,边是铣出来的,就是有一点点拼接处二次铣的痕迹

网友:
可以的,做托盘,先摆在托盘里面再刷锡膏,贴片,过炉。  交给贴片厂家做就好了。

网友:
1. 经济型,焊接一面, 最小加要尺寸1*1CM,只贴样板。2. 标准型,板内做好MARK点, 也可以,不过治具的成本不低。

网友:
4*6可以过SMT的,SMT通常最小轨道宽度是5厘米的。只不过效率很低,贴片厂会加钱的。

网友:
单片出PCB,然后上冶具拼版SMT。

网友:
如果有量,开模具,做push-back 工艺,这个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