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32E230, VREFINT居然每次复位都会变?

楼主(2023-11-16):
以前用ADC很少用内部基准, 都是尽量加一个431什么的, 多用一个ADC通道读431再换算

这次偷懒用了VREFINT, 结果发现每次复位之后ADC采样结果相差挺大, 于是单独把VREFINT的值输出到串口再换算成电压试试.
一看吓一跳, 标称1.2V, 最低只有1.138V左右, 最高1.207V左右, 每次复位都不一样, 复位之后倒是挺稳定的.

是我哪里设置得不对吗? 还是这东西就这样...

网友:
我理解是任何时候都将VREFINT采样结果视作为1.2V,其他ADC通道转换的结果再跟这个1.2V比较,最终获得所测ADC通道电压值等于是1.2V的多少多少倍。

根据手册
https://www.gigadevice.com.cn/Pu ... anual_EN_Rev1.5.pdf

P183页不起眼的note说内部参考电压为1.2V。

网友A:
VCC波动大或者稳压差就会有这个现象吧,在意这个加个LDO应该就好了。

你可以分别用AD测量参考和被测信号,也可以消除参考波动的 影响。

网友:
参考电压不一样是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ADC结果不对,而确定是参考电压不对?

网友B:
GD32F305外部参考电压用2.5V,复位后ADC采样不一样,问厂家说参考要用2.6V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D32F305外部参考电压用2.5V,复位后ADC采样不一样,问厂家说参考要用2.6V以上

已经说明用的是内部参考了,ADC有固定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明用的是内部参考了,ADC有固定的分辨率。

我是说的另一个累似情况 , GD的东西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波动大或者稳压差就会有这个现象吧,在意这个加个LDO应该就好了。

你可以分别用AD测量参考和被测信号, ...

被测信号没变, 每次复位ADC读数会变啊, 但是复位之后读数一直是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