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快速使用的热熔胶枪

楼主(2023-11-17):
大家有推荐吗?

能使用11mm胶条的最好,我还有大量存货。

楼主:
以前听说正点原子会推出快速热熔胶枪。现在有戏了吗?

网友:
受限于胶条的特性,应该PTC加热片的应该是不错的方案了。

网友:
想过这个问题,要想快速融化,最好是将现在这种在胶棒周围圆筒加热的结构,改为蜂窝状加热结构,胶棒穿过蜂窝状的加热体。
这样接触的面积取决于蜂窝的密度,即使不能秒融化,速度提高几倍也是没问题的。可惜目前没见过这样的产品。

楼主:
市场上没有快速热熔胶枪?

网友A:
快速控温应该比较麻烦,胶快速熔化流淌性太好,慢慢熔才能控制粘稠度。
可以试试台湾的老A 最大功率(好像是150W)的带调温那种枪,先把温度开最高,等可以出胶再调低【这样时间也不会很快,而且容易开始出胶偏稀】。这个是我用下来质量最好的胶枪。不急的话我常年设置180度左右,出来粘稠度比较高,粘的比较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控温应该比较麻烦,胶快速熔化流淌性太好,慢慢熔才能控制粘稠度。
可以试试台湾的老A 最大功率(好像 ...

通电到出胶,需要多长时间?

我目前使用的感觉至少要5分钟。

德力西这款是1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到出胶,需要多长时间?

我目前使用的感觉至少要5分钟。

如果定180度的话,估计5分钟都不止。 用最高温度的话,1分钟差不多,就是要不断挤出来用。如果放在那里忘了用,那就桌子上一大滩胶。

网友:
在防静电盒里铺一张白纸,热熔胶枪放里边,不要直接放在桌子上。

楼主:
真的没有这种快速出胶的产品?

楼主:
我以前买过这款15秒除胶刀威克士,但不好用,很快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
买个铜嘴的,功率选择最大的,出胶自然就快了。
我记得买过一个65w的,大概30秒就能用了。150w的应该会更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