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6和2.4g+5g双频有区别么

楼主(2023-11-17):
看网上介绍wifi6是2.4g+5g,但有些厂家的产品是2.4g+5g,但没有标wifi6

网友:
wifi6是通信协议,2.4G,5G是工作频段这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
纯2.4G的wifi6模块也有的

网友A:
wifi6 = modbus
2.4G = RS485
5G = ethernet
这样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6 = modbus
2.4G = RS485
5G = ethernet

以下转自网络

WiFi4是只支持2.4G频段,WiFi5是只支持5G频段,WiFi6是同时支持2.4G和5G两个频段。

楼主:
以下转自网络

WiFi4是只支持2.4G频段,WiFi5是只支持5G频段,WiFi6是同时支持2.4G和5G两个频段。

想问的问题是,为啥目前有些同时支持2.4g和5g wifi soc没有说支持wifi6

网友B:
WiFi4、WiFi5、WiFi6都可以同时使用2.4G及5G频率;区别是他们支持的协议不同。
支持的协议越新,速度上限越高。

国内还没开放6G频率,所以暂时没有国标路由器支持WIFI-6E,终端倒时一大片都支持了。
如果你买路由器,可以买支持wifi6甚至wifi7的;
如果只是做面板的热点,先辈的经验是用wifi5就好,wifi6热点发热厉害。

楼主:
百度了下,搞懂了。谢谢ls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4、WiFi5、WiFi6都可以同时使用2.4G及5G频率;区别是他们支持的协议不同。
支持的协议越新,速度上限越 ...

以前的命名规则802.11a是5GHz专属的,所以802.11ac只有5GHz不支持2.4GHz。
802.11ax才改了,同时支持2.4GHz和5GHz。

网友:
WiFi 4/5/6除了频段不同,还有调制、加密、握手等协议差别,例如WiFi 6支持1024-QAM调制,同样的带宽下速率比WiFi 5提高了40%,WiFi 6还增加了WPA3-SAE加密,快速漫游等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