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原理图“高亮网络”功能不好用,建议参考一下其它EDA软件

楼主(2023-11-17):
JLCEDA原理图“高亮网络”功能,只把连线视为网络,只有选择了一段连线才能执行“高亮网络”功能,高亮显示的也只有连线,操作不方便,最糟糕的是高亮的连线并不显眼,没有起到凸显这个网络的作用。
Pads则把连线、网络端口、网络标号和元器件管脚都视为网络的一部分,选中任何一项都可以执行高亮网络的功能,而且这些都高亮显示,非常显眼,容易查找。

网友A:
好像专业版有这个功能。

网友:
是不好用,专业版的,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专业版有这个功能。

好像也没有,之前也问过客服这个问题,

最好布线时也可以设置自动高亮网络,背景的对比可以调亮暗。

网友A:
我反馈给产品,推动一下。

网友:
确实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反馈给产品,推动一下。

你自己先找个没有画过pcb的问问到底能不能看出来啊,感觉有一部分不好用就是不像某D,某DS.这种用户习惯你得完全改的一模一样,否则一万年他都不好用.

网友B(2023-12-20):
这个是主题影响了,我们的导线默认是酒红色,高亮是红色导致很接近,可以在设置修改主题实现样式明显。高亮的目前是只有导线,后面可以增加关联部分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主题影响了,我们的导线默认是酒红色,高亮是红色导致很接近,可以在设置修改主题实现样式明显。高亮 ...

    感谢版主回复。
    我希望嘉立创EDA越来越好,所以继续吹毛求疵地提点意见。
    嘉立创EDA实现了一个方便功能,不需要按Alt+W,直接点选元器件管脚就可以切换到连线状态,但是使用起来很别扭,还不如按Alt+W方便。Multisim连线功能就是点选管脚就直接开始连线,做得很流畅,建议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
    我希望嘉立创EDA越来越好,所以继续吹毛求疵地提点意见。
    嘉立创EDA实现了一 ...

目前这个是需要优化改进,吸附效果不好,后面改掉